[照明] 拆修东恒台灯

楼主(2019-08-17):
不亮,灯管端无电压,以为镇流器问题,实际就是开关问题,刮刮调整下就能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的台灯已经被偶改成LED的了

网友:
这种开关有点差,脚插片容易变形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子镇流器都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开关居然是短板

网友:
有个类似的灯,被拆散扔了哈哈

网友:
是不是可以改成LED的了?

网友:
质量很差的镇流器

网友:
刚改了一个为LED,找灯管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