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单拆一个 2.1 通道音箱——耳神 ER2090D 的主机

楼主(2019-08-17):
在回收站看到一套这样的音箱, 看起来是比较早的产品, 就花 5 元买了下来.

看变压器固定螺丝, 里面应该有一个至少 20 W 的变压器, 不会亏, 哈哈哈.
不过拿回来的时候, 感觉里面有东西哗啦响, 千万别是昆虫啊!
(不过倒相管的末端有网布, 应该不会是昆虫吧...)

看看整体

有3个旋钮: 音量, 低音, 高音, 在靠近侧板的顶部

降低了装饰面板和屏蔽线等物料的成本

倒相管的末端有网布

看看背板, 拧掉螺丝

打开
可以看见变压器在音箱底部, 箱体是ASW结构,

电位器在顶部, 用木板隔开了

不过顶部这个地方用一点泡棉隔开, 根本堵不住嘛... 漏气...

变压器是 2008 年产的, 11.7 V×2, 1.5 A, EI 57×35, 30 W

音箱里面不是昆虫, 是老化碎裂的胶

低音扬声器很一般的样子, 4 英寸(压边内侧直径约 100 mm)

看看电路板, 只有一边与散热器固定
电路板上的线都是用接插件连接的, 比较好拆

另一边用这种泡沫胶粘在木头上, 真是省, 结果低音一开全是噪声
滤波电容是 3300 μF / 25 V的, 凑合

散热器是固定在侧板上的

功放 IC 是 3 个 TDA2030A, 其中负责低音通道的是 ST 原装的

另外两个是其他品牌的

整流二极管是 1N5392, 1.5A

其他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完, 谢谢浏览————————

网友:
的确很普通~~不过5元钱还是很值

网友:
里面可以刷油漆以免到时候发霉

网友:
才5元,还强求啥啊

网友A:
boomtech - 深圳市百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
虽说箱子外观差了点但是5元超值了。

网友B:
其实网罩是用来防鼠的,不能防小小强

网友C:
就这做工比漫步者的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mtech - 深圳市百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来是这样的啊, 长知识啦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做工比漫步者的还要好。

一般般吧, 我感觉电子元件方面的用料和制作工艺比不过漫步者类似的产品吧.
但是这个箱体好像挺厚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网罩是用来防鼠的,不能防小小强

是吗? 哈哈哈. 那这次是太幸运了, 没有被小强尸体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