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前锋热水器JSQ26开机A9怎么处理?求指点(已更换主板正常)

楼主(2019-08-17):
    上图了。

         开机就显示A9。要用只能先开水再开电,但是温度很高。感觉比例阀没起作用-火很大,只能手动关气。不过一般用不到一会又会A5:dizzy:
不知道怎么下手,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猜是温度熔断器坏了。

网友:
以前最简单的最不易出问题

网友A:
故障代码显示为24V电源故障,但看你这个接线图中似乎没见24v,倒是有20V的。下边几个截图是官网下载的说明书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代码显示为24V电源故障,但看你这个接线图中似乎没见24v,倒是有20V的。下边几个截图是官网下载的说明 ...

整流后应该差不多24v。只是外围没有24V的用电,难道控制板用的24V。有空把主板拆出来看看。

网友B:
过热保护。 原因是测温探头表面结垢严重, 测温反应迟钝的引起.故障前的现象是实际水温明显高于设定温度到感觉发烫, 然后突然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热保护。 原因是测温探头表面结垢严重, 测温反应迟钝的引起.故障前的现象是实际水温明显高于设定温度到感 ...

大概说的不太明白。给电后几秒就会报警,感觉是自检没过。 超温的应该是双金属片那个吧,测了是通的阻值0,拔了插头通电还是会报A9:dizzy: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后应该差不多24v。只是外围没有24V的用电,难道控制板用的24V。有空把主板拆出来看看。 ...

你这里边还有接线图,如果用的工频变压器,那整流滤波电路应该很好找,可以测测各路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你这个热水器用的时候水温过高,感觉你可以查查看是不是因为缺少电源导致无法测量出水温度导致一直加热,还是因为比例阀控制那块有问题,比例阀一直在最大的状态,导致温度过高。这些只是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没看到主板,前锋报a9的比较多,我家里用了7年的jsq20-a4也是a9,风压开关、进出水温度传感器都检查了,最后确定是主板故障。上面的元件目测、万用表测也没找到有损坏,最后发现主板边沿靠a87、a88电阻处的线路有轻微氧化起泡,测量线路不通,刮开补焊装回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