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山寨镁光DDR4内存条维修

楼主(2019-08-17):
同行拿来一条山寨镁光DDR4 8G双面16颗粒内存条,说是不亮机,让给修修。
先上维修平台测试

有一个颗粒坏了,报价50愿意修. 如是开搞,拆下坏颗粒

后面就是换颗粒了,512M 8位镁光颗粒。料条上拆了颗装上就OK了。

网友:
这个测试卡好贵啊,2200。

网友A:
512M的组成8*2=8G是16颗技术高超挖

网友B:
很想知道诊断卡的大致原理,接主板的什么接口啥的

网友C:
我想知道这个帖子的意义何在,看和不看对坛友有啥帮助。
说维修原理吧,没说怎么查坏的是哪个。
说焊接技术吧,BGA焊接一点没提。
说分析的逻辑思路吧,靠的是检测板直接测试。

网友D:
估计是来打广告的,以后需要维修内存找他。

网友:
从讯维转帖过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个帖子的意义何在,看和不看对坛友有啥帮助。
说维修原理吧,没说怎么查坏的是哪个。
说焊接技术 ...

本文的中心思想就是挣了50块钱

楼主(2019-11-30):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来打广告的,以后需要维修内存找他。

也算是打广告吧,毕竟我是搞维修的。主要还是让坛友们知道坏内存条也是有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M的组成8*2=8G是16颗技术高超挖

是的,朋友也是内行人啊,双模组内存条,一个模组使用8个8位的兼容颗粒,刚好64位数据总线位宽。一个颗粒512M,8个就是4G,一面一个模组,两个模组就是8G.

网友:
不错,50良心价

网友E(2020-06-22):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诊断卡的大致原理,接主板的什么接口啥的

这个签名怎么弄的,求科普

网友:
楼主你的装备太牛掰

网友:
好像这种主板是特殊的,有很多内存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签名怎么弄的,求科普

通过html代码实现IP查询吧,以前玩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