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直白HL2吹风机

楼主(2019-08-17):
无聊在闲鱼瞎逛,发现这款吹风机才卖20元,原因是不工作,考虑到之前修过吹风机,里边并没有什么辅助电路,与卖家简单沟通后,果断入手。

...................................................漫长的等待......................................................

终于到手了

好简陋的包裹,没有盒子了

包的挺严实

看着挺新,经过观察,使用痕迹不明显

确认是直白,不像是坑

拆解需要点力气,先把后盖撬开

还有底座也撬开

两颗△的螺丝

螺丝卸下后,壳子就很容易打开了

果然和普通吹风机没什么区别

简单测量后,发现是温控开关坏了,幸好手里有一个有问题的飞科吹风机,果断换之。最后再原路装回去就好了,其实温控开关有不有都行,这么多年,就触发过两次高温保护,还都是堵着口烤东西用了。

使用感受:确实比几十块钱买的飞科要舒服点,噪音小,风速大(不知道是不是出风口小的原因),还有基本确认是新的,热风还有股塑料味。
总结,买到就是赚到啦

网友(2020-07-07):
恭喜成功修复电吹风了

网友(2022-03-16):
想请教一下,我有一台直白HL310没有热风,是不是和你的故障一样了?

网友:
波浪式电热丝比螺旋式电炉丝更好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