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沁园净水器QR-R5-02H

楼主(2019-08-17):
故障现象:出水少,出水压力不足够
怀疑电源坏了,上负载测试仪。。10分钟。。一直23.5左右。。2A正常,,没拍照。。

拆机。。面板。。

四级滤芯。。

标签。。型号

就一个泵。。四个滤芯。。控制板。外壳。这个品牌溢价太厉害了。。

拆掉二级滤芯。。发现出水很慢。。

或者根本没什么水。。。

出水太小了。。

把调压阀拆除。。除水正常了。。

故障定位调压阀。。拆来看看。。

发现有生锈卡死痕迹。。

全部。。拆开清洁一下。。重新装会。。调节一下压力大点点。。

重新装上。。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总结:观察了一下。。这个调压阀结构,上下弹簧,估计也有单向阀的功能。。。。应该是不能被取消的。。。

网友:
确实溢价严重

网友:
水量小了应该该换滤芯了。这种是比较低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