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台DELL笔记本N4050通电短路

楼主(2019-08-17):
朋友的,送过来之前他自己修过,他说拆开看到一只8角的芯片烧糊了,他在网上买了3只,换了后还是不行,然后就送我这来了,到手试了下插电源短路,电源保护,拆开看看先

拆机常规操作就不发了,看看主板

这个地方就是烧坏的

板子都烧糊了

他买的3个p-mos管他自己换了,有两个全穿了,剩下一个好的还是因为G极没焊好虚焊才保住的

来先看看,短路

抖音上看别人说这种机器就是捡钱的机器,我也来试试,
量哪都是短路的,所以最好办法就是烧机大法了,修手机的用松香大法我就用手摸大法好了,先用6v 700ma烧机,没反应,电压掉到1v了

加大电流,6v 1a 也没反应,加到2a有反应了,这货烫手

拆下来一量,我造

拆了再烧下,不短路了

坏显卡上拆了个差不多的给装上,其实不装也行,这两个是并联的有个是好的

装上MOS管

有点丑,没办法焊盘烧坏了

量过不短路,插电试了下,我++,风扇转了硬盘灯亮了,不显示,哪里还有问题?

想了一下,是不是内存坏了?因为我在台式机上碰到过这种情况,拔下来换了个槽重装了一下

果然开机了,至于是没插好还是卡槽坏了我没管它了,快10来年的老机器不要搞得那么累,能用就行了,估计这台机这辈子也不可能插两条内存了

好吧,准备装机收工

装好了,少了好多镙丝,叫他自己回去补了

END谢谢观赏

网友A:
看标题就猜到了原因···哈哈哈··楼主好手艺。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二极管档,很多地方都是0.5V左右,或者显示500多毫伏,显示0了,那就是短路了。我之前修我自己的笔记本,测几个电感处对地显示很低,电阻档显示只有3到4欧,开始以为短路呢,后来查了查才发现,显卡、处理器之类的阻值就是这么低。查到后来,发现估计南桥烧了,自己没法弄了,送修去了。

网友B:
卧槽,烧鸡竟然敢用6V电压烧,真是不怕直接烧死EC之类的低压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就猜到了原因···哈哈哈··楼主好手艺。

我也是,也修好了一台电容电路的戴尔笔记本,10uF,电源部分,看来是通病。

网友C:
开始9.4,后来2.2那个是啥意思?——见笑,真不懂,求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9.4,后来2.2那个是啥意思?——见笑,真不懂,求解惑,谢谢。

接触不好,没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烧鸡竟然敢用6V电压烧,真是不怕直接烧死EC之类的低压元件啊!!

烧不死,电源口都是19.5v,我也接的电源口烧的,该死的早就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触不好,没夹紧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D:
电源是自己制作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不死,电源口都是19.5v,我也接的电源口烧的,该死的早就死了

那只能说你遇到的这个是隔离之前的短路,要是隔离后的短路敢上6V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自己制作的吗

嗯,494的24v5A开关电源改的

网友:
手摸大法厉害,就是要小心烫着

网友:
之前在闲鱼上350出了台DELL 7447  i5 4代笔记本,通电没反应,早知道自己折腾一下再卖了。我看买家修好后卖2000:sweat:

网友:
学习学习。我拿到就是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厉害。

DELL的故障率高么?

网友:
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通电烧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