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瞎折腾)罗技MM50音箱坏了, 改成蓝牙的(附苹果4s维修、晒晒车机音响)

楼主(2019-08-17):
这个罗技MM50是3年前在坛友那花50元买的,最近坏了,无法使用,不过毕竟也用了那么久了,算是回本了。

之前拆过这个音箱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84607

故障是一开机,插上苹果的设备没声音,AUX也是没声音,

稍微调高音量,喇叭就莫名其妙的震的嘣嘣响
很鬼畜的那种....

疯狂鬼畜的喇叭

原因刚开始没查到,开始以为是控制面板短路或者电容失效什么原因
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检查了,没有问题
德州仪器的那个TPA3004D2和7颗R45801也拆下来,买了新的
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此时买零件已经花费了20元)

之前说过这个音箱做工一般,但是用料还是挺足的

最后求助B站的网友,上次教我修显卡的那个
他说可能是主控挂了,这个里面是有固件,
即使买到了一样的八成的概率也是无法修好,

说来也惭愧,我到现在都没有拥有过蓝牙音箱的
家里唯一 一个蓝牙音箱还是小米的,我老婆买的
平时都只能蹭一下她的听听歌什么的

既然原来的主板修复的可能性很小,干脆换个蓝牙的功放板
让它升级成蓝牙音箱算了,
又花费27元买了一个看起来还比较豪华的蓝牙功放板

12V供电,原来的电源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板子号称有20W输出,
有两颗雅马哈YDA138数字音频放大器,音质应该不比原来的差很多吧

拆除了按键、电源接口、喇叭线接口以后,
板子的大小刚好可以塞到音箱里面,但固定只能从外壳的后挡板固定

接线,原来的线有点短,重新剪了一些都换了
电源接口还是用原来的,由于这个板子不支持aux
所以,底座的音频接口无法连接了,部分ipod插上去上也只能充电

测试

改装原来的按键板,这样调音量和上下曲就可以在原来的按键上实现了
板子上其实还有个指示灯,我不打算移植在按键板上,一是插上电源后自动开机了,
从原来的红外接收的那个孔里可以看到一点点光
,二是工作状态下,老是闪来闪去特别碍眼

打螺丝固定板子

飞线到原来的按键焊盘位置。再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
声音比原来的大很多,喇叭就变得很刺耳了,
后来我在两个喇叭输出正极加了一个20欧姆的色环电阻,才没有这个问题(忘了拍照了)

装回去,搞定!老王的第一个蓝牙音箱诞生了。
外观除了背后多了两个螺丝,基本上看不出改装过
音质的话,我觉得还行吧,如果说原来的音质是10分的话,这个只有8分
扣2分是待机的时候能听到一些底噪,还有开机的时候语音提示声很烦

————————————————————————————
然后前不久*又收了一个iPhone4S,16G的,ID忘了密码退不了,但无锁屏码可以正常玩的,60块钱包邮,
这是我第4部4S了吧,我其实还蛮喜欢这款手机的,

到手测了一下,功能基本上都正常,只不过WIFI和蓝牙坏了。刚好前段时间收了坛友一个风枪焊台
可以尝试去修一下了
*在上面那个音响坏掉之前

WIFI是灰色的点打不开的,蓝牙打开后自己又关了
这个是4S的通病,IOS7以后,苹果提升了它的WIFI发射接收功率
而芯片的发热量也比原来大很多,久而久之,就有虚焊的问题

看了一下修复DIY教程,这个就是WIF模块芯片了,
焊盘还挺大,我这个水平应该搞得定

这是我弄好的,家里没这个植锡网,芯片就没拆下来,
而是加了一些焊油,吹的时候稍微故意推歪了,然后又推回来让它归位
装回去的时候测试了一下,WIFI和蓝牙都可以用了,
接下来就是做散热,把表面那层石墨层和耐高温胶带都撕了,
涂点硅脂,盖上BTB压板后热量就可以通过它传导到侧面。故障复发的概率就可以减小很多

修好之后的样子,这个手机只能收到2.4G WIFI
没有5G。

装个“bilibili”看bilibili,要屏蔽弹幕才能正常看,不然手机会很卡,毕竟这么老的机子了
这么改装WiFi芯片散热后,边框感觉比之前要热很多,特别是摄像头那都有点烫手了
————————————————————————————

最后晒晒我改的车机音箱

丰田 凌雷的乞丐版车机,除了没蓝牙,基本的都有,
音质我感觉比我之前的大众的要好不少,虽然那个功能多
但我还是觉得丰田的这个好

箱子是3寸的,买的DIY的,连尾线、喇叭线、插头一起也花了70多吧,人声还不错,
低频只能说能听,量还可以,质感比上面的那个罗技音箱还是要差一些。
这个延展性差点,有些歌的低频部分听起来有点像敲门一样

反正就图个乐,真要比素质、音质、音效,我会买品牌的箱子去。

网友A:
看了有点头晕不知道搞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有点头晕不知道搞什么鬼

我这些字和图看完至少要5分钟,帖子都才发布不久,所以我猜你绝对没有看底下的字,随便看了下,翻了几张图片就来回复了,你仔细看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无非就是就是音箱怎么被迫改成蓝牙的,收了部古董机,怎么修好的。展示下车机改音响的过程。三个帖子做一个帖子发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4s,现在触摸只有上半截有  其它失灵了。

网友:
前两天有个安卓老手机也是wifi无法连接,反复重连不能握手。先5g无法连接,2.4g正常,懒得折腾凑合用,直到前些天2.4g也不行了,琢磨长期当下载机用,高度怀疑wifi tx功放虚焊,补焊双频功放和周边阻容匹配故障修复~

网友:
牛掰牛掰,折腾得很有技术

网友B:
我也有个4s 定位是灰色的 gps打不开 恢复系统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4s 定位是灰色的 gps打不开 恢复系统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虚焊了! ...

不一定是虚焊,因为4S 相关GPS芯片像WIFI的虚焊问题很少出现,不过解决起来没有WIFI模块随便吹一下就好那么简单
,应该是GPS功放芯片本身或者是它的外围的元器件有问题,如果你弄得到点位图的话,修起来就简单许多。测一下电压什么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C:
芯片加热要用热风枪吧?热风吹上去面积很大,怎么保证周围其它的元件不受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加热要用热风枪吧?热风吹上去面积很大,怎么保证周围其它的元件不受影响呢? ...

肯定要用热风枪,音箱完成后的那张图后面的那个写着8786D的东西就是热风枪了,
维修用的风枪是可以换风嘴的,大小方圆各种各样的都有。修这种东西换小嘴圆口,要修的芯片周围上些焊油。温度开到350度,4&5档风,点吹法就不会弄到其他元器件了

网友:
同款车机路过,我给这个车机做了个外壳,电源放进盒子里,输出四个窟窿出来四个莲花的母座,这车几待机电流大也发热,我加了个50度温控器,不断电车机关了灯亮着,一会儿风扇就可以启动,热量还是挺大的

网友:
达人,我一录音笔问题如下:
机子开关按钮多按下,有时会开机。目前没拆机,录音笔可以充电,电池没问题,可以识别录音文件和MP3、WAV音频文件,问题是要经常按开关按钮才偶尔会开机,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虽然看不太明白但还是佩服折腾劲

网友(2019-09-23):
大神你好!我有一个同款的MM50音箱年代太过久远,一直查电源在用,最新想拆开检查一下看能否换个电池,但发现电池漏液把电池旁的升压(或者降压)板给腐蚀坏了,你这个电池旁拆下来板子是好的么?可否处理给小弟,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