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饥又寒解牛』想吃棉花糖的坛友,请进来——拆修一只玩具级别的棉花...

楼主(2019-08-18):
标题:『饥又寒解牛』想吃棉花糖的坛友,请进来——拆修一只玩具级别的棉花机。。。。。。。

1、  @girlstorm  大婶榴莲包的猪脚,今天要与坛友们见面了。。。。。。。。

2、配套的电源,跟普通的卤素灯电子变压器一样的结构,只是体积大了一圈。

3、这货居然用到了13009级别的开关管,并且是铆接的,想拆下加导热硅脂都不可能了。。。。

4、输出变压器比12V5A的卤素灯电子变压器也大了一圈。

5、测试下这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接上2.2欧的电阻试试看。

6、居然达到了惊人的186瓦!!

7、但是。。。。。。为我勤勤恳恳工作了好几年的电阻终于光荣了!!它为什么不发出些气味,不发些光亮,让我刹车!!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了我。。。。。。

8、我一般看到的电源功率,都是往大的标。这个,怎么不按规矩出牌???才标注20V3A,难道担心我们交不起电费,吃不了棉花糖??

9、棉花糖机主体,象个香水瓶??

10、二话不说,拆!!三角螺丝固定的。但这个难不到数码之家的22合1神器。。。。。

11、转盘内有发热元件,通过这两个铜环与碳刷将电流引至发热元件。一直流电机通过皮带带动转盘旋转。

12、这里有一只传感装置。

13、控制线路板。那个8脚芯片已经打磨过,看不到型号了。刚开始以为是358或者555之类的芯片,对比电源引脚,排除其中的可能。

14、这个电阻是girlstorm大婶焊上去的。感谢girlstorm大婶多送了一只电阻给我。。。。。。

15、这环形PCB上有三粒LED,做电源和工作指示灯。

16、拆下保护罩,内部结构一览无余。。。。。。

17、这传感装置原来是一对红外发射接收管。初步跑了下电路,这芯片是一8脚的单片机,其中的一只I/O口用于红外脉冲的接收,一只I/O口用于电机控制,一只I/O口用于发热芯控制,二只I/O口用于指示灯驱动,还有一只I/O口接地。通电时,电机会转一秒左右停止,指示灯也是亮一秒左右熄灭,故判断芯片是正常的工作的。现在整机不能正常,应该是单片机收不到红外脉冲而执行保护而停机。

18、手上没有这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只好找马云解决。。。。。

19、等了几天,马云终于派圆通保镖送货上门。

20、一对3mm的红外发射接收管及换下的对管。

21、把电源线接好。找不到热缩管了,只好用黄蜡管应急。。。。谁叫我的桌面这么乱呢????

22、放些白砂糖,准备试机。。。。见证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23、通电试机。看到这功率一直往上飙。。。。。这棉花糖真的吃不起啊。。。。。。

24、哈哈。。。。。终于看到蜘蛛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棉花糖????明天写辞职报告,到学校大门口摆摊卖棉花糖去。。。。。。

感谢girlstorm大婶,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
听说有好吃的,我就来了

网友:
最后一张楼主可是不太讲卫生吖

网友:
牛掰,恭喜修复,创业去

网友:
干食品行业要注意卫生

网友:
药到病除,老中医厉害了~

网友:
这机子原来是做棉花糖的

网友:
原来结构很复杂,不仅电机有刷,而且有皮带传动和滑环。好像我以前见到的棉花糖机,是一个有刷电机直连在离心盒。

网友:
哈哈,我要白云那么大的棉花糖

网友:
这故事,写的惊天地泣鬼神啊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有榴莲包?

网友A:
果然温总厉害。那个电阻不是我加的,本身带的就有,摸着烧手,就焊掉了一脚。我的炬为USB负载就是因为这个电源挂了。

网友:
砂糖怎么变成棉花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温总厉害。那个电阻不是我加的,本身带的就有,摸着烧手,就焊掉了一脚。我的炬为USB负载就是因为这个 ...

可怜的大婶,这电源是脉冲输出的交流方波,直流设备接上,凶多吉少。。。。。。

网友:
温总,先赊10斤棉花糖,快点急用!

网友:
要是能拆开那个加热罐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这塑料不怕热啊?

网友:
大家主要是想看加热器

网友:
这下子有得玩了。

网友:
最大150瓦,一根棉花糖不得5块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