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哪位大佬可以帮我更换下AXP288芯片吗

楼主(2019-08-18):
我有一台z3735f平板电脑的主板最近发现开不了机了,充电指示灯也不亮了,插上电池有个AXP288的芯片发热,很热很热的那种。我自己也没工具更换,也没换过芯片,不知道哪位大佬愿意帮小弟更换,芯片我可以淘宝购买,换坏了也没关系。价格好商量。

网友A:
负载短路也发热,其实MLCC更容易短路

网友B:
不一定得是电源芯片,负载上的电容、芯片也有可能坏的

网友C:
先查AXP288周围电感的阻值吧,几欧姆是正常的,只要不是0欧姆,如果是0欧姆说明芯片内部或这路负载有短路的地方。其实到修电脑或家电维修(提前是要有热风枪)那里就可以更换。

网友D:
给输出供电,看看还发烫不,电源芯片发烫要么是本身坏了,要么是后面坏了

网友E:
电容短路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短路也发热,其实MLCC更容易短路

嗯,感谢回答。我也懂这些电路知识,看来我自己是难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得是电源芯片,负载上的电容、芯片也有可能坏的

嗯,感谢回答,我不懂这些电路知识,自己难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AXP288周围电感的阻值吧,几欧姆是正常的,只要不是0欧姆,如果是0欧姆说明芯片内部或这路负载有短路的 ...

嗯,感谢回答。我慢慢研究吧,不懂这些电路知识,比较喜欢电路维修,现在自己瞎琢磨。多谢指导。

网友:
不会是昂达82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输出供电,看看还发烫不,电源芯片发烫要么是本身坏了,要么是后面坏了 ...

谢谢,我还是小白,还不懂,自己瞎琢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短路的可能性更大

谢谢,我找个我能用表测一下

楼主:
是叫普天二号的笔记本,其实就是把平板的主板装进一个笔记本的壳子

网友: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换 扣 三1六 4八6 5〇5六

网友:
电源芯片发热我也换过,拆下芯片还是短路,估计还是电容问题,最后把屏幕改了个显示屏。

网友(2019-10-19):
引用 网友E:
电容短路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电容坏了该怎么处理?这种电容上面没有标规格。买哪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