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闪迪E60至尊极速 移动固态硬盘拆机

楼主(2019-08-18):
      手头拿到一个闪迪E60至尊极速 移动固态硬盘,拆开看看

这个外壳是塑胶的,掰挂环位置,有缝隙之后,用刀片撬开,整个都是扣位的。

取下螺丝,拿出板子,是M.2 2280的SSD通过桥接板连接

板子的背面没有元件,
桥接芯片是祥硕的ASM235 ,10G,SATA协议桥接,用软件测试可以达到550M的读速
SSD主控是Marvell 88SS1074
FLASH 颗粒是Sandisk 64GB*4颗 TLC
DDR 缓存是镁光

整体工艺还是不错的,就是外壳是全塑胶的,散热不好。

网友:
高级货啊M2转接usbc

网友:
这种转接方案可靠性如何

网友:
还好不是一体盘,是一个超极本里的固态硬盘,加读取模块。以前网上有过1T超大U盘,好像是柔性电路版本的USB固态硬盘,把芯片折叠起来。

网友:
点赞,自己买了1T容量的,但不敢拆,现终于搞清楚了内部结构了!

网友:
比我电脑主板支持的sata3还快的多!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啊,喜欢这个牌子,价格?

网友:
马牌主控,闪迪正片,闪迪自己的ssd都未必有这个用料好,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2019-10-05):
好东西。马牌主控,挺好的。主要是带缓存。

网友(2019-11-09):
要是双面贴的话体积还能小一点哦

网友(2020-05-09):
这个盘的总写入量是多少?

网友(2020-08-02):
怎么不是 MLC 颗粒的 ?

网友(2020-11-16):
买了个E81的新款,好像比这个长度长一点

网友:
硬盘怎么固定上去的呀,双面胶?

网友(2020-12-17):
啊这样的好

网友:
这个转接好牛,肯定不便宜

网友(2021-03-07):
造型很别致,速度飞快,只是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看着很亲民得设计

网友(2021-05-13):
有没有新出的拆解帖子啊亲,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