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松下节能灯

楼主(2019-08-18):
拆解了两个一个灯丝坏了另外一个就是零线没接好拆后拍大腿浪费了。

网友:
发女士大腿图片

网友:
为什么不舍得用整流桥,而用四个二极管浪费电路板面积

网友A:
上次,我也是敲烂了灯管、拆开才发现 主电容 (你相片中橙色那个)鼓包了,剪短灯丝四根引线,都没有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也是敲烂了灯管、拆开才发现 主电容 (你相片中橙色那个)鼓包了,剪短灯丝四根引线,都没有烧断 ...

板子两块都是好的  一个 灯零线接触没接好 一个是 烧断灯丝

网友B:
看电路板背面是正品,应该是国内做的,看看我拆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5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背面是正品,应该是国内做的,看看我拆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你那个才对得起松下做工,国内是TCP代工,PTC位置全空的

网友:
哪里看的出是松下?山寨货

网友:
这做工和国内的三雄,佛山照明差不多了,肯定是国内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