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亲戚家的松下电视坏了,拆开看看,并求助。

楼主(2019-08-18):
松下th-l32x50c无法开机,拿回家拆开看看,无法开机,怀疑电源问题,其实只能怀疑电源。上电测试,点哪哪有电,主电容310,其他2个输出电容40和12,待机5v也有,插上p2端子12v变0,安开机没反应,拔掉p2端子,再测40v,,慢慢降低,12v还是0,关掉电源,40和12v缓慢上升,主电容缓慢下降,很慢。把板子上能测的东西测了3天也没找到哪坏了,只有一个印着BD9287FP 151H14的多脚芯片没找到资料,是pfc的吗,无奈从头查,拿出网上的N手示波器想测一下主芯片的输出波形(自己瞎玩买的,买回来都不会用),送电,刚想把夹子加到主电容负极,嘭的一下天黑了,家里开关都跳了,是操作不对吗,难道要先加再测吗,来大神帮看看电源板是有问题吗,在线等

网友A:
看症状,是电源带载能力变弱,检测下300V电容容量先。然后是各负载滤波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症状,是电源带载能力变弱,检测下300V电容容量先。然后是各负载滤波电容容量。
...

电容都测了,好像没问题,刚百度了一下,原来示波器不能夹热地

网友B:
牛X的有钱人啊。示波器不用隔离变压器就敢直接测量开关电源的

网友C:
修不好,上淘宝上买一块电源板,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上淘宝上买一块电源板,又不贵

主要想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症状,是电源带载能力变弱,检测下300V电容容量先。然后是各负载滤波电容容量。
...

示波器地是大地,要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X的有钱人啊。示波器不用隔离变压器就敢直接测量开关电源的

新手中的新手,菜鸟中的菜鸟

网友D:
没事,以前修大屁股电视,拿个电吹风伸进电路板上方吹,也是突然间 砰的一声,吓得我赶紧收起来。

网友:
新手中的菜鸟,菜鸟中的新手

网友:
找到线路图,弄清原理再动手。
取消各个保护电路,带假负载进行测试。
1、检查电源工作的基本条件,他激式开关电源检查电源IC的工作电压,尤其是启动电阻是否有毛病。
2、检查大电流、高负荷元件是否有虚焊、变质、烧毁。
望闻问切都可以用,但是以吃透原理为基础,不要“瞎摸索”,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以前修大屁股电视,拿个电吹风伸进电路板上方吹,也是突然间 砰的一声,吓得我赶紧收起来。 ...

你这个吊的一逼,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他家的电视是不打算要了吗?

网友:
找找图纸。有图纸就好修。 不然光跑线路就是个问题。还不直观。我那个还等q0465r到了在说吧。实在是费劲。

网友E:
电源板打嗝  检查反馈电容 二极管  以及辅助供电的 电容二极管  启动电阻  还有输出端的二极管

网友:
松下用联发科的芯片,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打嗝  检查反馈电容 二极管  以及辅助供电的 电容二极管  启动电阻  还有输出端的二极管 ...

网上创维,tcl,康佳,海尔海信图纸一大堆,通病也很多,松下的。。。。。客观的说明了点问题,。。。国产东西保有量大啊,哈哈

网友:
你这个“砰”的一下。把我笑死了,哈哈,画面感及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