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三家用路由器,没想到也玩假天线

楼主(2019-08-18):
没想到这么高大上的公司也玩假天线这种把戏

网友A:
螃蟹的,还带了功放,实际用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还带了功放,实际用起来如何?

好像比几十块钱的水星好那么一丢丢

网友:
具体型号是那个?来个外观图

网友B:
动手能力?可以把线焊回去。

网友C:
这个不是假天线,这是真的,你这个是绝版,,,老板不给工资心情不好给焊到一起了,没想到到你手里了,自己改回去,

网友:
焊错了?自己焊回正确的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
H3C本来就是ICT厂商,这种低端的东西基本都是贴牌生产。
去看看H3C的产品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可以把线焊回去。

焊回去有个毛用,两极都是接地线路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假天线,这是真的,你这个是绝版,,,老板不给工资心情不好给焊 ...

QC怎么过的呀

网友(2019-09-29):
传说中的“一刀砍到骨头”的厂商。。。这话是某厂的供应商说的原话

网友:
二手返修货,还是乱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