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优雅Q120C bios密码清除

楼主(2019-08-18):
朋友的神州优雅Q120C不开机,拆开后发现开关触点氧化了,换了个开机开关,左右键开关也不能用,简单清理下就没换。之后能开机,但是笔记本电池和bios电池都挂了,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时间和或者按F2走默认进系统,于是网上定了两个bios电池,回来换上后开机发现就有bios密码了,BIOS不设置也行,关键是按F2走默认设置开机也要输入bios密码,啥也没动过,真是服了,之前能用时候用编程器备份过BIOS,恢复之前的bios和断电清除密码都没用,这个BIOS密码应该是存在BIOS芯片之外的芯片了,这有坛友知道怎么整嘛?

主板

这个芯片是否是存bios密码的?型号HT93LC46 ,这个放在我的CH341上读不出来。主板上除了这里还有一个一样的芯片。bios芯片在主板背面没拍,1MB的。

网友A:
来,坛友用这个办法。步骤/方法
方法/步骤1:
在开始菜单中依次单击“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菜单项,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命令行debug并按回车键,进入Debug编辑状态,然后输入清除密码的Debug命令行
-o 70 10
-o 71 01
-q
重新启动电脑即可清除Setup密码,同时BIOS中的其他设置也会被恢复到出厂状态。
之前一直这么处理的,适合市面绝大多数的电脑。
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处理好了,请回复一下以便造福更多的坛友,谢谢。

楼主:
这是现在的图片

网友B:
密码应该是空,直接按回车
在bios设置里估计有个开机输入密码
不是bios问题,应该是重置了bios设置
第一次看见笔记本用HT94芯片做bios芯片,ch341肯定读不出来的,总容量是128K,你再仔细找找有没有其它存储芯片,记得以前神船喜欢用nan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应该是空,直接按回车
在bios设置里估计有个开机输入密码
不是bios问题,应该是重置了bios设置

密码不为空,直接按回车没用,bios设置现在都进不去了,这个不是bios芯片,bios芯片在主板背面没拍,只是怀疑这个存了密码

网友:
好歹主板正反面来个完整的照片啊

网友C:
拆除硬盘试试,BIOS中也是可以设置硬盘密码的,这个硬盘密码的话是跟随着硬盘清除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除硬盘试试,BIOS中也是可以设置硬盘密码的,这个硬盘密码的话是跟随着硬盘清除不掉的 ...

都试过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坛友用这个办法。步骤/方法
方法/步骤1:
在开始菜单中依次单击“所有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 ...

现在已经进不去系统,因为开机显示cmos时钟未设置,按F2走默认设置也要输入密码才能进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进不去系统,因为开机显示cmos时钟未设置,按F2走默认设置也要输入密码才能进系统 ...

找笔记本维修的地方刷BIOS信息试试吧。他们应该有办法刷出厂默认的BIOS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笔记本维修的地方刷BIOS信息试试吧。他们应该有办法刷出厂默认的BIOS信息。 ...

笔记本没有出现密码之前我拆下来备份过bios,后来出现密码后恢复之前的bios也不管用,还有从网上买过这个德bios刷上去也没用,说明密码应该不存在BIOS之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没有出现密码之前我拆下来备份过bios,后来出现密码后恢复之前的bios也不管用,还有从网上买过这个 ...

难道存在硬盘里的某个地方了?这种类型的笔记本市面上貌似不多。这种设计确实挺有特色的。按理说,重新恢复了BIOS,所有参数都恢复出厂值了。这个不对,难道恢复后在读取BIOS密码是指向的是其他位置的?!
思路到此中断,要么联系下厂家客服尝试咨询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相信这个产品出现这种情况的应该蛮多的。厂家应该有解决方案吧。

网友:
以前清过ThinkPad X200的bios密码,你按下面链接里的教程试试
https://forum.51nb.com/thread-1600971-1-1.html
开机短接spi flash的数据脚,造成bios无法读取spi里存储信息的假象,进去bios后,再清除bios密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难道存在硬盘里的某个地方了?这种类型的笔记本市面上貌似不多。这种设计确实挺有特色的。按理说,重新恢 ...

很多笔记本的除了bios,还会有一个spi芯片,里面会存bios超级密码,还有机器产品号,序列号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笔记本的除了bios,还会有一个spi芯片,里面会存bios超级密码,还有机器产品号,序列号等信息。 ...

你说的这个办法应该有效,建议楼主找到相关芯片先查下资料试试。

网友E:
我还有个极大胆的猜想,有没有可能你买的那bios电池也没电,或者正负极接反了?按理说换个电池不应该锁bios啊。

另外,有没有试过网上查到的那些万能密码,下边是我从百度知道上复制的。

 生产较早的某些主板,厂家设有万能密码(参考主板说明书),如:以6个“*”作为万能密码。这种主板,BIOS的密码不论如何设置,用万能密码均可进入BIOS设置和操作系统。当然,自己设置的密码同样可以使用。
适合于较老的机型对AwardBIOS:
试试下面的密码:AWARD_SW,j262,HLT,SER,SKY_FOX,BIOSTAR,ALFAROME,lkwpeter,
  j256,AWARD?SW,LKWPETER,Syxz,aLLy,589589,589721,awkward,CONCAT等
  对AMIBIOS:试试下面的密码:AMI,BIOS,PASSWORD,HEWITTRAND,AMI?SW,AMI_SW,LKWPETER,A.M.I.等!

网友:
又翻到一个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不放帖子链接了,你百度一下下边这一行关键词吧

      【申精】bios被锁了?不用怕,试试我发现的这个方法

他的笔记本是输错三次密码之后,会弹出个溢出码,然后国外有个网站可以通过这个溢出码,算出一个可以登录的密码,然后你进bios取消原来设置的密码就行了。关键就看你这个本子会不会给溢出码。算溢出码的网址是这个,试过可以打开,https://bios-pw.or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个极大胆的猜想,有没有可能你买的那bios电池也没电,或者正负极接反了?按理说换个电池不应该锁bios ...

bios电池买的没问题,自己测试过了,接线都是防呆的,肯定是bios密码存在位置在别处,目前还没有找到破解方法

网友(2020-06-13):
我的神舟Q130R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开机F2以及进系统要设置时间,目前就换了一个电脑背面用黄色硬塑料皮裹着的纽扣电池,难道还要换一个电池?

网友:
呵呵,我也是怀柔的,想不到竟然能再这里碰到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