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R941刷ubnt遇到问题 各路大神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9-08-18):
941刷ubnt死活进不了
固件下了一大堆
能进控制台 原厂和其他系统都能进  就刷ubnt进不了

网友:
MAC要改才能进入

网友:
试下192.168.1.21看下

网友A:
192.168.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168.1.20

改了也没用  能想到的 都试了  刷原厂和别的都可以 就ubnt进不了

网友:
刷完后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网友(2021-11-10):
设固定AP192.168.1.20绝对能进去UBNT设置页面

网友:
UBNT是干嘛用的?8M/32M就能刷ubnt?那我的wr703n硬改成16M/64M了是不是也可以刷?ubnt是新的路由器系统么?

网友:
MAC地址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天线焊的也有问题,ubnt有个软件能扫描ubnt的启动,地址和版本,Ubiquiti discovery,这个刷完固件启动方式要设置成ubnt,还有就是Mac地址要是ubnt的地址,不能是你路由的原来Mac

网友B:
2091年了,还捣腾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91年了,还捣腾这个啊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23-01-13):
做网络监控有用啊,关系到稳定性。

网友:
这个941版本不对,以太网芯片不是ar9283,要V4、V5,ar9283的才行。

网友:
也有一台同型号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