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九阳豆浆机,以为是晶振

楼主(2019-08-18):
       今天突然想起来打豆浆,拿出来经常不用的豆浆机,吹了一下上面的灰,插电…嘟………
       所有灯全亮,蜂鸣器响个不停,按键都不管用。啥也别说了,先拆开看一下?!
型号:DJ12B-A11EC
上盖很简单拆下来,两块电路板…

一个变压器

一块按键板

本来以为是晶振不好用了,测了一下电压,输入2.5V,输出2.0V应该没有问题,找来了同样的晶振替换了,故障依旧,难道芯片坏了?也没有找到什么资料,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2v真的没问题?

网友B:
杯体里加一些冷水,再试试

网友C:
杯体里加冷水到 规定的刻度线,安装好机头,再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真的没问题?

嗯,换了个新的晶振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杯体里加一些冷水,再试试

不行的,还是所有灯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杯体里加冷水到 规定的刻度线,安装好机头,再通电试试。

不行的,我怀疑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些不常用的电器都是放坏的,
九阳的品质不怎么好了,
家里一台久不用的豆浆机通电不加热,也是放了很久没用过

网友D:
换主板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E:
电压低了,单片机低电压复位,把电源修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主板吧,只能这样了

目前是想着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低了,单片机低电压复位,把电源修好就行了

这个思路对,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
老板,直接换机器算了

网友:
一般换主板

网友(2020-07-03):
单片机自检不过。。。。换单片机 或者刷程序。。。

网友:
九阳豆浆机这么多型号,这个还是和我的不一样,话说你们都没有图纸也能修,都是大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