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问个锂电池型号还有胶水~

楼主(2019-08-18):
第一个问题 锂电池上的标示有三行
+AHB632540N1
6630193-1488
2.3wh
前两行是什么意思啊 在哪能配到同样的电池

第二个问题 上下壳的边缘被注了胶 透明的材质
我看啊
和固紧元件的胶是一样的
要想拆开上下壳 这胶是用热风吹还是用刀划啊

网友:
那个前面的数字是锂电池的尺寸标识,网上找块差不多尺寸的就行了

网友:
+AHB632540N1厚度6.3mm,宽度25mm,长度40mm
某宝搜  632540电池

网友A:
我只能给你说这个是创海双力的电芯,3.7V聚合物电芯,至于尺寸找个差不多的就行,那个胶你看着办,扣也好刮也好撬也好 都不行那就加点温度吹吹

楼主:
632540电池搜了没有结果啊
另外 这个好像是三根线的电芯哇

网友B:
尺寸是622540啊。三根线是因为电池带保护板 如果不是保护板损坏的话可以把旧保护板拆下来换到新电芯上。森海塞尔耳机吗?

楼主:
确实是森海塞尔 不是耳机 是个耳机带麦克风的东东 学名叫全向麦克风
故障是插上没反应
那么我首先想到换电池

楼主:
保护板咋拆啊 直接焊下来?
有啥要注意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是622540啊。三根线是因为电池带保护板 如果不是保护板损坏的话可以把旧保护板拆下来换到新电芯上。森 ...

咋看出 森海塞尔啊 老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看出 森海塞尔啊 老师傅?

X宝搜的时候看到只有森海塞尔用这个规格电芯又看到帖子图里有喇叭就认为是森海了。可以的话先分别量一下电芯和保护板的输出电压 确定一下是电芯问题还是保护板问题 电芯问题的话就换电芯 电芯很大可能是点焊到保护板上的 剪断镍片直接焊新电芯 保护板坏的话找个保护板替换应该可行。找不到的话只好买原装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森海塞尔 不是耳机 是个耳机带麦克风的东东 学名叫全向麦克风
故障是插上没反应
那么我首先想到换电 ...

用表测测电压,一般红黑是正负极,白线是热敏电阻传感线,如果没有电压,撕开电池上面的黄胶带,翻出保护板,表笔卡在保护板后面电池引线测一下电压,一般不是0电压的话都有机会救活,用TP4056跳过保护板给电池充到3.几V就可以撤掉直充用正常方法充电了。

楼主:
老天 这电池一百多啊 我买个杂牌的差不多大小换上行吗?
哪个杂牌好啊

楼主:
哪个牌子的锂电池耐用啊 还要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给你说这个是创海双力的电芯,3.7V聚合物电芯,至于尺寸找个差不多的就行,那个胶你看着办,扣也好刮 ...

这个是3.7v 啊 4.3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