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ic炸裂,求指教

楼主(2019-08-18):
朋友的蓝牙音箱说是不能充电,拿过来给我看看,接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池供电是18650两节并联的,单独把电池充电后,电源指示灯只亮不灭,直至电源耗尽,且不受开关键控制。拆开机器,应该是电源管理ic烧了,而且看不到型号了,请指教可用哪种ic可以代用

网友A:
相关链接已经站内信,你对比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链接已经站内信,你对比下看看。

感谢楼上大神指点,通过分析该芯片应该是CN3052或TP4056,二都典型电路一致

网友B:
看引脚就是4056

网友:
这种可以代换的也很多。楼上有人给出了

建议拆掉芯片后,测量输入脚是否对地短路

另外,测量输出脚(连接电感)的是否对地短路

同时建议更换电感,不值钱。这个布局有点怪怪的,呵呵

网友C:
另外,IC应该还是能看到部分型号的字的,你缺的只是一个15倍的手持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IC应该还是能看到部分型号的字的,你缺的只是一个15倍的手持放大镜 ...

印字的位置炸裂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大神指点,通过分析该芯片应该是CN3052或TP4056,二都典型电路一致 ...

TP4056的2脚和3脚能连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引脚就是4056

芯片的2脚和3脚是连一起的,4056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4056的2脚和3脚能连一起?

谢谢提醒

网友:
这个是那个USB插座的5V升压芯片吧?没见过普通锂电池充电芯片旁边还放个电感的,要是OTG升压芯片就说的通了。

网友:
2脚和3脚连一起还接了个电感,应该是某种DC-DC转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