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测试改装电源做个套件买的电子负载

楼主(2019-08-18):
跟风玩明伟改装可调电源,但是调试看到用电炉丝总感觉怕怕的,看到论坛里有人做小林家的电子负载,继续跟风做一个玩玩。买的是套件,电路简单,自己稍微焊接一下就完成了,直接MOS管好夹块散热片后测试了一下正常用,然后就为散热开始发愁。

按电路设计,配套4只为T0-220封装的 110N8F6  110A  80V
估计测个70V的电源没问题,至于功率就主要看散热了,毕竟四只都是可以110A的MOS管

直接找个旧的CPU散热器,发现散热部分的接触面积太小,同时放不下四个MOS,除非用两个CPU散热器。
最后在网上找了个二手显卡散热器,四热管的。

到手是这样的

放上MOS试试

想办法固定一下,直接用电源风扇散热。整个电路板也放入旧电源拆机外壳中。

这个R22,22K,套件里就直接给了20K的,测试电流能到8A,看坛友说改成16K的还能增加电流。
于是开始找了两个5K电阻加个10K可调电阻,这样想改变也容易。

整个板子放入电源外壳,左上角放了个12V1.2A电源板供电。

打孔最麻烦了,尤其是电压电流表,方孔,偷懒直接在原来有螺丝孔的位置用铁皮剪剪的,然后钳子折一下。
但是没想到铁皮上的漆掉了,不太好看,将就吧。

MOS连接好装机,线有点乱,测试完好用,得再整理一下,防高温把哪里的线烤坏了
看到有人因为改装,热坏短路的事不少,得注意。

装完测试:
室温:31度,这天气,一早就这温度,自己一个人就不开空调了,等孩子起来做暑假作业再开了。

随便给点电压,温度上升,机器正常。

来个12V试试,8.8A,准不准不管了,大概差不多吧,改装的电源就输出8A左右。

来个高点的输出,24V8A,
这得近200W了。

温度高不少,有点乱,MOS位置一下就有90度了,赶紧调下来点

板子上也有54度了。

负载上显示有点不准。

好了,暂时先装起来,得再好好整理一下线。

总计费用:

又近百玩掉了。

有事马上要出去,草草编辑到此。大家将就。。。。。。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一张毛毛花的值,这个可以玩很久很久的。。。。。。

网友B:
感觉管子接触还是有点虚,我用的XBOX显卡散热器,大小和你的差不多,跑250W的时候管壳温度大概在80度左右

网友C:
热管散热器,只有在热源在正下方的时候,散热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管散热器,只有在热源在正下方的时候,散热效果才好。。。

本来就想请教这个问题,谢谢您的指点了,测试的时候散热器是竖立的。
本来这个电源盒子想把风扇放底下,这样顶上盒盖是封闭的,不容易掉东西下去影响电路安全,但是散热器就是如图中那样接触面在上面了。
而把电源盒子反过来风扇在上面,散热效果好了,但存在安全问题,要解决就得加网罩了。
反正没什么大影响,准备暂时平时存放时风扇面向下,正式使用时翻过来,风扇在上,这样还省得在这个盒子底部加脚垫高,风扇在下时得垫高才能正常进风。

抽空再来校正一下电压电流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一张毛毛花的值,这个可以玩很久很久的。。。。。。

温总说的是,少抽一包中华,可以玩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管子接触还是有点虚,我用的XBOX显卡散热器,大小和你的差不多,跑250W的时候管壳温度大概在80度左右 ...

不知道是不是XBOX的效率高还是我这散热器热管放置方式问题,甚至这热管本身内部结构问题。
散热效果还是不错的,90度下来停机一分钟,马上回到室温状态了。
难得用到100W以上的,自己注意吧。

倒是我那个改装电源让人担忧,刚看到论坛里有人在这类改装电源上加装了睿登,结果烧了。
我这电源改装好,内部线路也是乱得一批,线长度又有点紧巴巴的,想好好整理也困难,但是决心好好整理一下,安全无小事。

刚才这样测试一下,这个电源外壳摸着热乎乎的了,风扇又还没启动,说好的从70度启动改成40度启动没启动啊,看来得再研究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XBOX的效率高还是我这散热器热管放置方式问题,甚至这热管本身内部结构问题。
散热效果还是 ...

刚仔细看了下,这个散热器还是小了,建议风扇电流选大点的

网友:
表头边上用记号笔涂一下就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