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前几天在数码区刷了个U盘!拆开看看有惊喜

楼主(2019-08-18):
嗯,就是前几天买的39.9然后到了居然是123M的
看看外观嗯是旋转的手腕版

然后识别一波

芯棒!MLC?看样不错啊根据识别信息128GMLC 没毛病啊

那就测试下吧,因为时间问题和速度太慢问题MyDiskTest和urwtest都跑到68G左右没看见错误就关了,MLC 东芝颗粒39.9能买来吗?有点不解
那就拆吧!

楼主:
点错了 继续
不出意料牛屎片主控

HVFJMFC 1813 什么颗粒有大佬指点下吗

在颗粒的两侧能明显看到里面闪闪的金属物
可以看出 便宜真的没好货

网友:
投诉了,白得一个U盘,商品已经下架
一开始还装死反口,后来把聊天记录给客服看(因为他们说过让我退款U盘不用寄回了)
仅退款选退运费,走介入,天猫判定退款

网友:
128Gb=16GB,就是16g的u盘

网友A:
上芯邦的颗粒通常特黑,你重新量产下看能产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芯邦的颗粒通常特黑,你重新量产下看能产出多少

我买的是256的,量产出16428M,就是读写得摸摸
可以直接高格,高格出的读/写最高也就是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