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造个自动浇花装置(完)

楼主(2019-08-18):
我差不多得出去读大学了,家里刚种的薰衣草父母没时间浇花,那就造一个自动浇花装置给它自己浇吧。
我的第一个方案是检测土壤湿度,用电压比较器,电阻分压控制水泵浇花,控制直接用mos管控制,参考网上的电路如图:

水管线路(高考之后就再也没写字了,写的有点丑):

然后以省锡的目的各种飞线,好像一不小心飞复杂了。。。。

为了让我父母在我不在时能带换坏了的模块,模块所有连接都用接口,做成傻瓜式的,方便代换

为防止土壤探头被腐蚀,用不锈钢螺丝作为探头

测量一下土壤的电阻

用了之后发现这个电压比较器受电源电压影响较大,测量了一下工作电流才3ma,就拆个7805简单改了下电路用

安装好:

供电用太阳能发电的12v

结果改了之后调试还是会浇水把家里地板淹了,

用万用表示波器各种骚操作测量结果电路没问题,

结果测量到土壤探头发现,土壤和两颗不锈钢螺丝居然构成了电池结构对湿度采集产生干扰,这产生的电压大概1.7v,还能把LED点亮!!!这下尴尬了

我怀疑是土壤分压的同时,微弱的电流让土壤和不锈钢螺丝构成电解池,让不锈钢螺丝外表成分变化造成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让土壤端电压升高,电压比较器误判缺水,然后不停浇水把地板都淹了,看来得换方案了。。。。
那就用定时器的方案吧。但定时器最短定时是1分钟,那就再用场效应管加个5秒延时的模块吧,用rc延时加p沟道场效应管先在面包板上搭个电路

调试可行后装板

然而定时器没有掉电计时功能,那就加个移动电源在里面当备用电源吧

再次改造之前的连线装上去

这下貌似没啥问题了,能安心去上大学了,之后每两个星期让父母在水桶里装半桶水就OK了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721

网友:
这也是牛啊   我只能每天定时浇

网友:
有想法,前途无量

网友:
可以去读自动化专业

网友:
高手,如果阳台有自来水管直接用电磁水阀控制方便。

网友:
自来水,电磁水阀加时控开关,每天动作一次应该就够了,,,老人管的,越简单越好,

网友:
这太麻烦了点,买个智能插座或时控器+小水泵就可以了。

网友:
就怕电线断了水流不止。。。

网友:
精神可嘉 但这个东西最好还是用个单片机之类的比较好 图中的设计万一探头部分接触不好可就一直开着了

网友:
只能说你很牛逼

网友:
检测部分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还没上大学就这么牛逼?厉害,又一个高手。

网友:
用一根棉条装塑料管里,自动上水

网友:
哈哈!很有意思!( '▿ ' )楼主的实验中好像产生了另一种发明!我想着做几个串联起来岂不是可以供电小夜灯了??
另外按原理来说!两个同种类的金属理应不可能产生电池反应的吧?是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混入来了?
再换另一种思路!既然检测电阻的办法行不通!何不直接检测电压?当有水的时候这个点产生了电压,干旱的时候则肯定没电压了!直接以这个为依据来判断可以吗?。◕‿◕。

网友:
搭车出个楼主同款示波仪,9成新,无探头(杂牌探头有一个)。一口价1000不刀

网友:
定时器方案没有那么复杂,更好用。

网友:
想法不错,改进再发表,等待。

网友:
不是露天栽培 不用考虑降雨带来的影响 那就听大伙的吧  采用定时器方案  如果  有能力就上WiFi开关加网络摄像头 看到干枯了就控制开关浇水

网友:
不是特别娇气的花,定时浇就可以,一周一次,浇透即可
非要闭环控制的话,可以试下称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