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施耐德户箱盘芯

楼主(2019-08-18):
         前俩天有人问户箱回路问题,今天把我们盘得户箱配置和电路图发出来参考共享给大家这个是工程设计图纸安装好得成品总空开63A加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注意要把脱扣封签打开!下进上出过压欠压保护!出线汇流排连接空调D系列20单P空开2个,负责俩个卧室挂机空调。单P16A负责户内所有照明电路。回流排跳线至40A1P+N简称漏保。漏保零线跳至后级接线端子,火线跳至后级C20单P空开,5片经汇流排连接。最后是客厅立式空调!我们安装是打算装在C16后面经汇流排连接得!可负责人不同意!去你妹的吧!你让装后面就装后面吧!跳线越多将来问题就多!别骂我这是个人观点!
        等装配完成给大家拆欠压过压保护器!尼玛一个300多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好期待!!!

网友:
用这个品牌的是信扬,再好的东西不会用出没用

网友A:
屎奶的跟霉烂差远了 根本就不值得用

网友B:
总开用漏电保护本身就不符合规范,这样任何一回路漏电总开就跳了,连照明电都没了。

网友:
4500A分断能力
施耐德真是越来越缩

网友:
用施耐德E7系列真就是信仰,质量还不如国产良信、上海人民。A系列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屎奶的跟霉烂差远了 根本就不值得用

梅兰日兰不是被施耐德收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开用漏电保护本身就不符合规范,这样任何一回路漏电总开就跳了,连照明电都没了。 ...

对头,现在我们家装施工都是总开就是60A断路器+延时保护。然后每一个分开带漏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梅兰日兰不是被施耐德收购了吗?

是啊 但质量跟霉烂差太远 价格还抬了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但质量跟霉烂差太远 价格还抬了一节

有种人只认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开用漏电保护本身就不符合规范,这样任何一回路漏电总开就跳了,连照明电都没了。 ...

别把总开带漏电说得一无是处!总开漏保,就是你家里漏电不至于电井跟着跳整层都断电好吧!我想象大家应该与到过!还要通知物业过来送电!

网友D:
把那个总漏保和欠过压保护换为自动重合闸电源保护器不是更好,省出的轨道还可以加一个浪涌保护并且总闸保护动作后自己可以重新送电(这个重合闸3次失败会闭锁的且合闸有足够间隔时间。)。现在不少配电室也开始用这种重合闸断路器了,像那些手动断路器也就线路末端就地控制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总漏保和欠过压保护换为自动重合闸电源保护器不是更好,省出的轨道还可以加一个浪涌保护并且总闸保护 ...

套内预算!现在这社会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这套箱负责任得说对得起了!08预算走得这套箱1200多!!!嘿嘿!剩下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总漏保和欠过压保护换为自动重合闸电源保护器不是更好,省出的轨道还可以加一个浪涌保护并且总闸保护 ...

个人理解此箱设计为家庭漏电不影响总楼层空开!楼层空开跳真的很操蛋!本人有很多电井钥匙依然这样感觉!

网友:
家庭漏电保护器和楼层漏电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类产品。家庭漏电保护器剩余电流值是30MA的,楼层那个是防火灾的,动做电流在80MA至几百MA。一般家庭电路设计规范是总开不带剩余电流保护的,一般附带的是过欠压保护。

网友(2019-10-03):
1.5匹挂机用C16A可以了,
1 现在都变频空调。没必要用D。
2 挂机插头16A,用20A大了。
40A漏电可以不要,总开带了漏电
过欠压出线火线与1P空开可以采用一根汇流排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