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高频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9-08-18):
拆了一个EE16的变压器,按1:1复制了几个,没有一个可以用的,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一定要注意线圈的同名端

网友:
还有3.4应该是初级线圈,1.2是副绕组。6.8是次级线圈才对。要不然初级线圈18圈副绕组78圈怎么输出才15v?
就算升压输出电压也不止15v。

网友:
这用在什么地方的?要注意同名端,要分层分段绕制。

网友:
12应该是主绕组,34是副绕组吧

网友:
圈数看着不太对劲,拆的时候记错了吧

网友A:
如果是按原件1:1复制的,同名端也没错,我只能怀疑你用的磁芯参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原件1:1复制的,同名端也没错,我只能怀疑你用的磁芯参数不行。。。。。。。。。 ...

我也怀疑是磁芯参数不对,因为装上去开机指示灯慢闪。后来我又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核对了圈数绕线方向包括绕展开的总长度都拿尺子量了,绕线没问题,其它网友跟我说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磁芯不匹配,一个是绝缘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