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101S 中兴ZXV10 B860A S812

楼主(2019-08-18):
手头有2个播放器, 一个是移动送的 魔百盒CM101S  一个是电信送的 中兴ZXV10 B860A  CPU是S812的   这2个播放器,哪个好些,  使用流程 ,配置高??、  中兴860A电信的没破解,不能使用,  魔百盒没破解,但是能看,

网友A:
m101s好些 3798m的
b860要是2.1的就更好了 s905可以刷月光宝盒lakaa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1s好些 3798m的
b860要是2.1的就更好了 s905可以刷月光宝盒lakaa

860A 后面只写了 DZO9K  没有什么2.1

网友B:
ZXV10 B860A 1.1 t2
有中兴cpu的 4核a15 2.0g 的速度比3798的四核a7  1.5g快。
就是中兴的盒子 升级后很难破解,
而且不像3798那样刷机简单,固件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ZXV10 B860A 1.1 t2
有中兴cpu的 4核a15 2.0g 的速度比3798的四核a7  1.5g快。
就是中兴的盒子 升级后很难 ...

860A 中兴是电信的,一开机网络错误,要输入密码, 其他无法操作,不知道好不好刷机 ,机器应该是860A  CPU是 812的, 812怎么样, 比905差点吗,

网友:
淘宝上找人刷吧,我就是这样的,花了15还是20我忘记了,在线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860A 中兴是电信的,一开机网络错误,要输入密码, 其他无法操作,不知道好不好刷机 ,机器应该是860A  CP ...

b860A   是一个系列的,好多版本  最新版是中兴自己的cpu
得看 b860a 的完整后缀才能知道  大概是什么版本的。
一般设置密码  10000   ,adb密码需要百度搜索下中兴adb计算器
安卓手机装上按照adb上出的字符算出adb密码
然后通过中兴 的  盒子助手  安装或者卸载软件。

已更新成最新版本的  目前是破解不了的,已经封了各种可能。
老版本  我的是半年前破解成功的,然后升级成最新版了 就破解不了了。
有些更老版本的盒子不用破解 直接就能装软件 ,
百度搜b860a 的完整型号 有相应的破解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860A   是一个系列的,好多版本  最新版是中兴自己的cpu
得看 b860a 的完整后缀才能知道  大概是什么版本 ...

已经早人刷了,  CPU是 812的, 型号860A 没有其他数字,是最早版本的860A吧, 刷机后,使用移动,安装当贝电视直播软件比我之前老款  易视宝E5 好些, 看部分频道 没有卡顿

网友C:
没后缀的860A是2.0G的主频,但比S905L(也是2.0)差不少。而且S812似乎4K支持的不好。还有,它刷不了游戏盒。
101S虽然也不咋地,海思1.5G,但看电视颜色比812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后缀的860A是2.0G的主频,但比S905L(也是2.0)差不少。而且S812似乎4K支持的不好。还有,它刷不了游戏盒。 ...

我有cm101s的也有s905和s905l的盒子,cm101s发热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