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汽车充气泵外置电源

楼主(2019-08-18):
充气泵有时想方便给电动车充气,于是就做这个外置电源。就差电源入线,找到合适再补上。

网友A:
这个变压器多少W的,是否有点小

网友B:
这么小变压器能带动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多少W的,是否有点小

确实有点小,是饮水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变压器能带动气泵????

带动可以,只是能充多少气的问题

网友:
气泵启动电流大,我用ATX做电源都保护,后来改了软启动才能用。最后还是换动力锂电池,拿到哪都能用。

网友:
变压器太小了,100W左右的环牛就差不多了。

网友:
变压器看上去功率有点小

网友:
想问一下,带散热器的那个是整流桥么?

网友:
电流太小了吧,能带起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