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拆一个航嘉排插

楼主(2019-08-18):
刚到手的航嘉排插,比超市便宜很多
新标准的接口
线材也是新标准的,以前是0.75,现在是1
里面是一体铜条的
线材连接有锡焊,有点焊
线材固定处没有上螺丝
开关
插板没有指示灯,十多元一个还可以吧.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哪里入手的?

网友:
优惠购19.9的吧?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从京东上买了一个,缺点就是插座间距太小了

网友A:
黄绿色线要是留短一些,
就不会跟蓝线的焊点靠那么紧了,

特别不理解的就是,
为啥都喜欢在铜排中间打孔呢,
不影响截面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绿色线要是留短一些,
就不会跟蓝线的焊点靠那么紧了,

地线没有电流吧

网友:
很多都是每根都有,

而且我看你这个,
其他根好像也有打孔

网友:
这个价格实惠,铜片也还行,不过用一段时间后稍微松了一点,我有个同款的好像用了快2年了

网友(2020-01-15):
这种插套设计真差,没什么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