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空气开关质量好吗?

楼主(2019-08-18):
工厂里面电柜拆机的.看到电工拆机顺便拿了几个出来.不知是什么牌子的.拆开了看了下那个铜丝很光亮看起来不错,家庭适合用吗?

楼主:
没人在么,师傅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在么,师傅指点下

我真的是老了居然什么都看不清!

网友:
用户不大
最后一张图
就是1P的空开。。不带漏保功能的

C32等 ,中间被标签粘掉了

如果你家强电箱是老式布法
就是总空开有漏保,其他全是1P空开。。那这个可以当备件。。找个C16,C32这类电流的。。。C63那个完全用不着。。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人在么,师傅指点下

这个看得清楚点。

网友A:
施耐德梅兰日兰不错。灭弧腔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梅兰日兰不错。灭弧腔够大。

好的,多谢指点,家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B:
16的32的家用可以,不过此空开没有漏保从安全性上考虑有隐患,另外63的就不要用在家里了,电流太大,家里用不上,做总空开可以。再大的就更是用不上了,不然线都起火了它还没超负荷跳闸

网友:
我去,梅兰日兰的,还不赶紧弄走.

网友:
一水梅兰空开,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的32的家用可以,不过此空开没有漏保从安全性上考虑有隐患,另外63的就不要用在家里了,电流太大,家里用 ...

仔细看过了,电流是c3的和c6的,不是32的和63的,电流太小了,厂里电工说不合适家用。

网友:
C3 C6后面有字被挡住了,估计不止这么小

网友:
做照明回路的空开还是可以的

网友:
挺好的啊,注意额定电流就好了。

网友:
看脱扣线圈细匝数多,这是小电流使用的,在负荷小的地方可以使用

网友:
梅兰日兰 现在属于施耐德了 很好的空开。

网友:
看着好像还带过流热跳闸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