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P两个群辉怎么弄

楼主(2019-08-18):
现在有一个固定IP的宽带,一个群辉,现在想增加一台群辉,两个都要对外开放的怎么弄是改端口吗?

网友:
做端口映射,把新增加的群晖映射到另外一个端口即可。

网友:
加一台路由器,两台群晖设置不同的端口,通过路由对外端口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群晖设置不同的端口就可以

网友:
NAT映射不同的端口就可以

楼主:
但是手机端,还有电视盒子这里不支持端口修改访问啊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手机端,还有电视盒子这里不支持端口修改访问啊怎么解决

在输服务器地址后面加上端口号

网友(2019-11-03):
nginx做基于域名的端口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