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拆新买的吸锡器,实验并改造效果好,拆高档电路板!

楼主(2019-08-18):
『 元作 』拆新买的吸锡器,实验并改造效果好,拆高档电路板!
      撸羊毛撸到一枚吸锡器,经过实验改造 ,拆精密晶振和微动开关实验效果好。

一楼:拆解吸锡器 ,并改造

拆开

主要部件弹簧和活塞

这个嘴不耐热

钢针一枚

活塞上的密封圈 。漏气换密封圈即可,或者加油

想到耐热还柔软,就用硅胶管 。
设备上的

这上面粗细都有,方便实验

拆下来这段,可以衔接

还有这样两段,也可以安装

安装好的样子 。

楼下就进行吸锡实验 。

楼主:
拆新买的吸锡器,实验并改造效果好,拆高档电路板!
   二楼:拆电路板,做吸锡实验!
拆下来电路板一块。先看构造

喇叭一枚

精密晶振,打算换时钟上,不知频率是否可以。

几个微动

这里有个语音芯片控制板,

7336-A 稳压管
做吸锡实验 ,分别用细管和粗管 。

粗管的样子 。

吸锡完毕 ,因为管是软的,可以直接挤出来焊锡 。

拆下来的晶振和微动,语音芯片 。

再测试大焊点 ,这是一次吸锡后的样子。

再来一图 ,粗管吸锡效果好 ,焊锡化了粗管直接套在烙铁上 ,吸锡比较干净。

挤出来的焊锡 ,一大坨 。

经过拆解吸锡器 ,做吸锡实验 ,看来这种简单的吸锡器加上硅胶软管也可以比较好的吸锡。

实验结果表明:粗硅胶管效果好 ,不容易堵 ,吸锡比较干净。
完,谢谢欣赏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新买的吸锡器,实验并改造效果好,拆高档电路板!
二楼:拆电路板,做吸锡实验!

我也套了硅胶套,锡渣容易存储在套子里,但是还是要定期清理管子里的锡渣,顺便上密封油

网友:
引脚孔中镀铜的,吸不干净

网友:
谢谢分享。。。。。我几乎不用吸锡器了,我喜欢用吸奶的。。。。。

网友:
谢谢分享,吸锡器用得不太习惯,原来是我方法不对,害我用了这么久空心针哈哈,等牙膏

网友:
看来我得去找个硅胶管了。

网友:
我觉得最大号的塑料款吸锡器也不错,虽然不精美,但是气量比金属的大,硅胶管也不错可以重复利用。

网友:
我以为你要把血压计改成电动吸锡器呢

网友A:
电视机高压包硅胶帽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高压包硅胶帽用了好多年了

这个好用吗!

网友:
25年前就买了个 黄花 外热式的,就拆双列直插十几脚的用过,当时还买了不同口径的铜吸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用吗!

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锡的本身质量不好。还有焊药杂质太多!影响焊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