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LED光源的AC220V电源指示灯组件

楼主(2019-08-18):
我觉得是设备上用的,孤陋寡闻没见过,撸了看下结构。有交流和交直通用、6-12-24-36-110-220-380V、5色(红黄蓝绿白)、16-22-30mm3种直径可选,1.3元TM农场红包,选了个220V-16mm的红色。

品牌和制造商

螺纹根部直径

点亮红光均匀。中间亮斑肉眼不可见

靠近摄,摄像头下出现的条状亮斑,在相差90º的2个位置来回跳转,暗示光源部分存在反并的LED

红色透明灯罩内,衬有柔光罩

集成了5个LED芯片的灯板,黄线示隐约的电路埋线

裸奔,捕捉到某一瞬间,交叉排列的一条线上的LED正常发光,肯定存在LED反并情况(电路原理见最后的图)

指示灯功率不算小,家用不太可能

拆后盖

拧下压线螺丝,接线下压板上分别焊有元件引脚

掏出内脏

强磁检验金属性质

电阻串联分压限流,电阻和灯板的连接引脚采用了点焊

39K+2K,指示灯的大部分功率消耗在电阻上了。

5个LED芯片,怎样反并实现正负半周亮3个呢?下图就是答案,原来是组桥+负载位LED。负载位置的LED,显然工作时间是其它LED的2倍,很累。

说清楚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
农场红包挺好的,可以换3块的,这灯质量还可以

网友:
功耗有点大,改改电阻好点~

网友:
工作中接触这灯,但是没有这么认真的研究过,平常坏了只管换,楼主讲解的很清楚,详细

网友A:
蛇鼠也是编码滚轮,还有绿色呼吸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蛇鼠也是编码滚轮,还有绿色呼吸灯

回复错了

网友:
這麼說中間那個最累對嗎?

网友:
还是以前的奶泡省电。。。。。。。

网友:
这指示灯组件看着还有些复杂。

网友:
纯电阻降压的,啊,我记得阻容降压的那种用的久一点

网友:
里面还挺复杂的那

网友:
就是设备上用的,这个还是新电路
等牙膏ing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

网友:
39K十2K,220,380通用,烧不坏吗?

网友:
第一次见led桥式整流

网友:
二十年前见过里面带变压器的,380变6.3V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有大锅公象的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个结构,以为电阻cbb电容降压供led呢,牙膏挤不出来了

网友:
一个指示灯还搞这么复杂

网友:
好像是最早期的COB软封装灯珠,工业上用的很多,虽然功耗大,但是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