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坚果g7播放颜色成了绿屏

楼主(2019-08-18):
播放颜色成了绿屏  怎么回事

网友:
我只是来说一句:楼主的工作台面非常有个性,其他的我不懂,就当是帮你顶贴,让高手容易发现吧

网友:
我也不懂。机器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光机内透镜烧坏,通病,咸鱼上一大堆维修这个问题的商家,因光机内部较为精密,拆解失误会造成报废,这个建议找专业点的维修。对自己技术很有信心的当我没说,透镜40-60不等。

网友A(2020-01-10):
你好,请教一下坚果g7机器怎么拆,我下盖两螺丝去掉后,上盖怎么转不动

网友:
这个机器早点出吧,修好了也用不久,原装和维修的换的透镜和复眼透镜都是亚克力的一般都是工作在80度以下,有一个坏了就会偏色(要么偏红要么偏绿还有偏黄的),两样都坏那就看不了几乎全黑,镜头里面温度高,又是聚光,早晚融化,除非你能找到有提供更换玻璃镜片的,有这样的商家也请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坚果g7机器怎么拆,我下盖两螺丝去掉后,上盖怎么转不动

去掉底下的两个螺丝上盖轻易撬开,注意塑料的卡扣,按钮里面还有一根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