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插线板简单拆测(含3USB口/2A快充)

楼主(2019-08-18):
小米插线板3口usb多功能插排支持2A快充----活动价进的。经过使用快充不快(就是冲着快充进的),遗憾。。。。。。其他还行做工也不错。

完!谢谢观看。

网友:
呃  看参数也能看出来不支持“快充”啊...

网友A:
买斐讯的也是不错

网友B:
看这个垃圾作工,到处都是虚焊点。。时间长了就出问题。小米还是徒有其表。

网友C:
有次我也拆了,想弄掉安全盖片,,,塑料熔死了,,,没成功

网友D:
小米的产品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斐讯的也是不错

不知性价此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垃圾作工,到处都是虚焊点。。时间长了就出问题。小米还是徒有其表。
...

大神看的仔细,回头再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产品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

除了快充和焊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次我也拆了,想弄掉安全盖片,,,塑料熔死了,,,没成功

完全拆解要动烙铁,就简单吧,开个后盖。

网友E:
控制IC只能提供10W的功率,说明书上的是输出能到15W,明显的虚假说明,设计上超负荷,这样的东西能用得久吗?
实话将,很烦小米的这种设计思路,本来可以做到10分,偏偏只做7分,设计余量稍微大点,就可以很好,他就不那么做,非要把器件用到极致。
好吧,但凡小米的充电宝、充电器之类的,设计负荷跟输出负荷都是满满的极限,亏得器件还有点余量,否则真是大面积的问题了。
小米的设计理念就是太过精明,所以无论怎么发展,让人感觉就是个葛兰台式的企业,找不到替代的时候,会用他,一旦有替代,哪怕价格高个30%,我都毫不犹豫换掉他。

网友F:
谢谢分享。小米产品质量不错。。。。。

网友G:
不完全浸润 + 尖刺,
工艺不行啊!

板子上还有焊渣残留,
容易连电造成过热甚至自燃,

快充部分竟然还半封闭,
真是一点儿都不担心散热问题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IC只能提供10W的功率,说明书上的是输出能到15W,明显的虚假说明,设计上超负荷,这样的东西能用得久吗 ...

众人识才火焰高,不过高压部分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小米产品质量不错。。。。。

感谢鼓励,快充不快比较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完全浸润 + 尖刺,
工艺不行啊!

坛友的眼睛是雪亮的,真得处理一下了。小米。。。。。。不知如何说你了。。。。。。

网友H:
楼主拍照太清晰了,一不小心把粗粮的粗糙做工暴露无遗

网友I:
别用了,会爆炸,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拍照太清晰了,一不小心把粗粮的粗糙做工暴露无遗

还是自身不够硬,焊点确实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用了,会爆炸,扔了吧

只用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