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推荐个3.2长焊接,220/380通用的电焊机

楼主(2019-08-18):
求推荐个3.2长焊接,220/380通用的电焊机
瑞凌,烽火。 淘宝上看了下好多李鬼
以前见过别人用过普耐尔的电焊机。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不是用于主焊,主要考虑 轻便。

手头还有 老式 变压器的电焊机  和 二保焊机

网友A:
据说【大焊】的中端机还不错,淘宝店卖的。

网友B:
我买个了东成 的   还可以  做工用料多不错

网友C:
刚入手瑞凌最便宜的那款  焊了个狗笼  眼睛疼了2天

网友D:
买了个88的,放了两年,不会用,光给别人用了,

网友:
都可以,主要看你用来干嘛

网友:
电焊吧里好多人都是用瑞凌,沪工之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88的,放了两年,不会用,光给别人用了,

88的哪里买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88的,放了两年,不会用,光给别人用了,

88那里买的,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我们单位电焊用的是时代逆变,价格不知道,非常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了东成 的   还可以  做工用料多不错

你买 的是东成那一款,拆开看了没有,是多板机还是单板机

网友:
瑞凌可以,了

网友(2020-01-23):
引用 网友C:
刚入手瑞凌最便宜的那款  焊了个狗笼  眼睛疼了2天

狗笼是不是散架了?

网友:
选多板机好用,单板机别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大焊】的中端机还不错,淘宝店卖的。

大焊就算了吧

网友:
瑞凌250gs看看,就是价格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88的,放了两年,不会用,光给别人用了,

对啊,给个链接呀

网友:
我买的瑞凌,天猫店买的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