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元修复 2011款 polo 油箱盖打不开问题

楼主(2019-08-18):
顶配+选装小polo,8年,9w多公里
最近几次加油,经常加油员说打不开油箱盖,直到前天,开了20分钟才打开油箱盖。
这里温馨提示,不要翘或者砸油箱盖,损坏了得不偿失。就是遥控钥匙多次开启和关闭,说不定哪一下,运气好,油箱盖电机工作了,油箱盖就打开了。
既然能运气的打开,我感觉就不应该是电机坏了,就考虑着应该是年久失修,这东西也没有保养啥的,应该就是电机给电的时候,带不动,比如缺润滑油啥的。
所以也没有想先买一个换上,就直接拆开看看再说。

网上找了些帖子看了下,然后去拆自己的,结果发现不太一样(后来发现,找到的是旧款的油箱盖电机的拆法),后来重新找,找到了11款polo的油箱盖拆法。
但11款的拆有个前提,就是需要把油箱盖打开(老款的是在后备箱那里拽一下,就打开锁了,其实老款的挺好,永远都有办法打开被锁的油箱盖),
所以,没有办法了,就遥控钥匙反复的开关,终于10多次,油箱盖打开了。
开拆,就一个螺丝,下图红圈出,需要个星型的改锥。

拆开后,拧开里面的油箱盖,然后左侧用手扣着里面的胶皮向左外侧一拽,基本就弄出来了。

下面有根排水管,一不小心被我拽坏了,原本应该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样了

是比较硬的橡胶的那种,也是老化了只能自己做一个了,后面有照片。

接下来拆电机,先拆后备箱右侧的内饰衬板扒开

拆开下图的红框的电源插头

接下来就可以拆电机了,如下图向右一拉,就下来了。

后面还有个胶皮的防水盘,拉下来就好了。

拿着拆下的电机回家。
拆开壳子,取出电机,上电(没看到电压,汽车一般12v的,整吧),发现电机没问题,开心

楼主:
论坛有bug么?好多配的文字都丢了
拆电机盒,上面没有螺丝,好像是8个卡扣,一个一个拆开(都拆坏了,也是年头太长了吧,有些老化,没任性了)
忘记拍拆开之后的照片了,电机既然是好的,那么总之就一个原则,解决润滑的问题。
没有润滑油,拿出我的神器。

能涂的都涂一下,重点是一个想螺丝的白色的小零件,因为就看它干净,一点油都没有,也没拍照片,自己臆想吧。
涂完之后,再安装回去,卡扣坏了,但也还好,不太影响,凑合用吧。
找个电源,上电试试。

完美,工作正常。

接下来修导水管。
也容易,找了个圆珠笔芯,刚好可以插到导管里,截取一段,用火攻,哈哈,燃气灶加热,带笔芯融化了,在灶台上按压一下。

比较一下有点小,再做一个吧,加热时间长点,按的力度大一点,搞定。

楼主:
排版也乱了,心塞
安装导水管

继续安装电机,这块就不多说了,按照拆的顺序反正安装就好了。

最后安装油箱盖。

遥控钥匙开关,一切正常,油箱盖开关完美。

至此,不花一分钱,油箱盖修复完成。

楼主:
占楼!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继续占楼!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哪里有什么0元的啊,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0元成本的东西。

网友A:
排油排水的,你这漏不?

网友B:
这车比思域怎么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排版也乱了,心塞
安装导水管

这个应该是导油管,并非导水用那么简单,这个在加油的过程中如果万一不小心加到外面,溢出的油会顺着导油管安全排掉,如果没有这个溢出的汽油会顺着挡板下去会把挡板上的油漆弄坏,另外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如果溢出的汽油浸泡到电线万一接地容易发生意外

网友D:
缺图啊!润滑的哪些地方咋没图呢?

网友E:
速腾我就在锁舌那地方涂了几次润滑脂就用了10年啦,再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样说来就是没有通气 压住了。你哪个可能是排污也可能是通气的 。。。。。。

网友:
顶一下,好文!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网友F:
其实可以在不拆的情况下喷点WD40试试

楼主(2019-10-05):
引用 网友A:
排油排水的,你这漏不?

这个真没考虑那么多,当时拆的时候已经被灰尘堵得死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在不拆的情况下喷点WD40试试

木有那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腾我就在锁舌那地方涂了几次润滑脂就用了10年啦,再没出过问题。 ...

有道理,回头我也弄点,减少电机阻力,还能减轻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图啊!润滑的哪些地方咋没图呢?

那会儿最关键了,忙和忘了,就忘了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导油管,并非导水用那么简单,这个在加油的过程中如果万一不小心加到外面,溢出的油会顺着导油 ...

哦,这样的啊,学习了
回头研究一下,给他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比思域怎么样啊?

不清楚思域,不是玩车的
只是自己能动手修修,就修一修,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