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论坛六口快充神器改直接散热

楼主(2019-08-18):
『X拆解』论坛六口快充神器改直接散热
论坛大神开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5
匹配14V3A三星显示器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50
最近就压在显示器下面,充手机、平板、18650电池等巨方便,可是一旦我的小米手机充电,就会发热严重。可惜这快充板子是卡槽安装,无法压接散热硅脂,于是网购散热硅胶垫

弯折垫高导热铝片

准备好

每一层需使用硅脂涂抹均匀后压在一起,保证从芯片至外壳有量好的导热条件

看一下,芯片刚好贴在铝片上

经坛友提示,多增加一个二极管防止过流烧坏芯片

然将电路板磨短点,最后刚好卡在散热片上

之前改装的剩余的两篇防滑隔热垫,黏在快充下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505

改装完毕,现在只要充电,都会很好的将热量导到外壳上,两部手机快充同时工作,外壳稍热,而以前的话得靠PBC板子传温到外壳上,现在是直接传热,效果好的不行。
全文完。。

网友:
不怕断路吗

网友A:
不错,散热真好了

网友B:
这6口的充电器真是逆天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可惜我没有6台手机,要不我也败一只回来。。。。。。

网友C:
牛掰了,最强散热

网友:
其实是一个三次电源,220V一次电源,通过第一个开关电源转换成14V二次电源输出,二次14V输入到楼主的第二个多路降压模块,转换成三次电源快充输出。好像动态响应会变慢一些。尽量买220V输入,转换成快充输出的电源。

网友:
这焊工差了点

网友D:
芯片抹导热硅脂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牛掰了,最强散热

现在还有得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得卖不?

木有全套完整的了,只有少量的板子和芯片,电解电容、贴片电阻电容什么的,愿意折腾的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抹导热硅脂没?

直接用硅脂固体垫固定

网友:
肯定比没改好,但注意时间久了板子会变形

网友:
铝片之间是硅脂还是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散热真好了

手摸是真的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6口的充电器真是逆天了。

有发烧友每个都极限测试,最大能达到30W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