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乔安牌无线门铃拆解,并聊胜于无的改善设计缺陷

楼主(2019-08-18):
淘宝购买了一个乔安牌无线电子门铃,主门铃是220V输入的,无线按钮是12V叠层电池的。

到手后拆解了一下,无线按钮部分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电路比较简单,而且拆开很容易(因为设计拆开换电池的),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就不发了。

主门铃部分就比较有意思了。明显一看就是设计有缺陷。

先看看门铃外观吧:

拆开他: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再仔细看一下:

是的,220V的簧片和一根PCB铜箔距离非常近,查PCB走向,此铜箔是220V整流桥的输出负极。

设计成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按说这类地方应该是板基开槽隔离开的,这个局里根本无法开槽,只好用聚四氟乙烯的胶带从簧片下方贴上,把他们隔离开。

只能这样,安全距离实质上是没有改善的,聊胜于无吧。

网友A:
这已经能说是一般缺陷了,
重大缺陷啊这是!

还有,
这俩焊盘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能说是一般缺陷了,
重大缺陷啊这是!

焊接喇叭的预留

网友:
设计确实考虑不周,要是我就割断铜箔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喇叭的预留

原来如此

网友C:
上面有绿油,只要不击穿,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有占小隐患,还是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绿油,只要不击穿,没啥问题

其实吧,每个闯红灯的人也都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吧,每个闯红灯的人也都是这么想的

绿油的作用是绝缘,但不是绝对的,就像漏电保护开关,不坏能起保护作用,坏的时候不一定会跳闸,我遇到过好几个不同牌子的漏保坏了还不跳闸的情况,有一个竟然连外表测试按钮都是带电的,我按的时候手是麻的,然后上电笔,天啊,竟然外壳塑料的测试按钮带电。。。鬼知道塑料为啥会带电!!!后来发现有水迹,室内的,排除下雨天进水,因为是出租屋,怀疑有熊孩子玩水喷上去
另外一个是打雷坏的,因为我要接电给路由器所以要关总闸,顺便试试漏保,就发现问题了,按了测试按钮,有动作,但不能完全跳闸,还吸附着,不断发出类似火花塞打火电击的声音。

楼主的比喻很好,闯红灯,不出事肯定没事

网友D:
各位,我也买了,才6.8元。这个隐患的地方用热熔胶做绝缘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我也买了,才6.8元。这个隐患的地方用热熔胶做绝缘如何?

热熔胶受热的时候是导电的,所以不能用于绝缘。
这个位置怎么说呢,由于他输入有保险电阻,真打火的时候保险电阻会烧毁,理论上不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改与不改在两可之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热熔胶受热的时候是导电的,所以不能用于绝缘。
这个位置怎么说呢,由于他输入有保险电阻,真打火的时候 ...

热熔胶受热的时候是导电的    ,这个头一次听说啊。照理来说这地方是不会受热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这个看样子做工算不错了,对接还用了顶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受热的时候是导电的    ,这个头一次听说啊。照理来说这地方是不会受热的,应该没问题的。 ...

嗯,因为我是玩高压的,试验中被热熔胶影响到过,所以专门查过资料找寻原因。热熔胶受热后电阻率会降低,然后由于自身导电进而因电阻热效应进一步发热降低自身电阻率,直到融化。融化后电阻率非常低。
这个地方之所以用东西隔离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极端状态下发生打火现象,一旦出现打火现象会因为正反馈导致故障范围迅速扩大,例如PCB焦化,热熔胶导电,或者空气间隙的电弧等因素。所以用热熔胶或者其他易燃易融化的东西来绝缘都是不合适的。
——主要是因为自身设计本来就是严重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样子做工算不错了,对接还用了顶杆

弹簧针是因为工业化生产流程容易组装而无需人工参与焊接喇叭等零件,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不是为了提高质量,哈哈。因为一旦有人工参与,成本就会提高,且组装效率就会大大下降。

楼主:
也是个好办法。还防潮。双组份环氧树脂也可以。

网友:
如果不修复这个缺陷,插到电源上的时候,让它在零线上,这个就安逸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因为我是玩高压的,试验中被热熔胶影响到过,所以专门查过资料找寻原因。热熔胶受热后电阻率会降低, ...

多谢科普

网友:
贴胶带效果有限,想彻底解决就刻断铜箔走飞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