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碱性电池和1号碳性电池那个容量大?

楼主(2019-08-18):
家里新换了天然气灶,离子保护的,比较耗电。原来使用1号碳性电池,这种电池不好买也贵,就想换成锂电池或5号碱性电池的。锂电的话需要定期充电,一旦我不在家家人不会操作,所以还是换成5号电池的方便。那么,5号碱性电池和大个头的1号碳性电池,哪个耐用呢?哪个容量大呢?

网友:
安全第一,最好不要用锂电池

网友A:
这俩差不多。为什么不试试1号碱性电池呢?

网友:
某宝有转换桶的,就是把一节、两节甚至三节小号的碱性电池,转换成1号怎么大的体积,直接替换使用即可。

价格也不贵整体塑料的很好操作。

单节5号转1号
双节5号转1号
三节5号转1号

这样容量、电流、耐用性、操作简易程度、替换电池采购难易、电池的安全性,     全都轻易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俩差不多。为什么不试试1号碱性电池呢?

一号碱性在某些地域销售非常贵的,甚至达到了30多元一节。你真会开玩笑。

网友:
1号电池3.5-4元一对,小百货店有卖,是很好买到的,一般可以用1年以上。换成18650,点火很给力,想到的时候就冲冲电,目前已经用4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号碱性在某些地域销售非常贵的,甚至达到了30多元一节。你真会开玩笑。 ...

一号碱性电池我刚买了两节,松下的,返利完了大概不到10块一节。有人测试的是10000mah左右。之前用的丰蓝一号碳性电池5块一节,容量没测,碳性1号电池一般3000mah左右。不能跟人家贵的比,一块钱的东西我卖一万块钱也是卖,没人买就是了。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网购电池不贵吧,反正我买的用在热水器的(每天>=四人次),碳性电池(7元/两对)能用四个多月,碱性电池(9元/对)能用一年多,个人认为用5号碱性还不如1号碱性,用5号也可能会打不着火,特别是中后期

网友:
看重量差别,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的原理都一样,都是锌锰电池
电池的容量,取决于活性物质的质量,活性物质多的,自然容量高

网友:
用18650的路过 热水器点火很不错  我把4056也接上了  充电也方便 很好用

网友:
合格的碳性1号电池容量是3000-5000mah,碱性5号电池一般是1800-2000,还是有点差距的。
据说有碱性10000mah的1号电池。

网友:
改锂电的话,引一个USB线出来,然后家里放一个充电宝,要是没电了,就叫家人把充电宝插上去冲电,几个小时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都把燃气灶、热水器电池换成18650的了,并且用移动电源的板子和5V充电头做成充电式的,再也不用买1#电池了。

网友:
我用的26650镍镉充电电池,不知道会不会漏液

网友:
小电流放电时(150mA以内),5号碳性电池的放电时间很长,依据品牌的不同,可以放出1200~1500mAh甚至更高的容量,但较大电流放电,碳性电池容量就会有较大损失,基本就只有500~600mAh的容量水平。

网友:
弄一个32650的铁锂刚刚好

网友:
楼主的是离子保护熄火装置,这个很费电,2节1号电池,一般只能使用一个月,最多二个月,我家也是用的这种炉子。我现在用的是三节5号磷酸铁锂电池转成一节1号电池,再加一个转接电池,就等于2节1号电池,换电池时,只要换磷酸铁锂电池的那个转换筒,另外转换电池的不要换的,一直安装在里面。这样3节电池也能使用45天左右(根据温度不同使用时间也不同,冬天烧东西多,电池用得时间短)。只是磷酸铁锂电池需要专门的充电器,不过也不贵,但是容易与性能比镍氢电池强多了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B:
一号碱性在某些地域销售非常贵的,甚至达到了30多元一节。你真会开玩笑。 ...

淘宝上大批的碱性电池,比苛、双鹿、长虹性价比都不错

网友C:
考虑到家人使用就尽量不要搞那种只有你自己明白的东西,

楼主(2020-02-13):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家人使用就尽量不要搞那种只有你自己明白的东西,

说得对,反复考虑后,我装了个双槽的五号电池槽接上去了。买的小米碱性电池一块钱一个。装两个上去能用好长时间。太复杂了也省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