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新路由3,D2版本1.1,芯片会漏油

楼主(2019-08-18):
上次买了一个新路由三。放在家里一直没有拆起,今天先闲来无事把它拆开看一下。
并且网上有小伙伴说这个新路由三,芯片会漏油,也顺便拆下来清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漏油现象。拆开之后,果然硅胶垫下面芯片上都有很多油迹,然后用纸巾擦干净了,但信号也没什么改善。

网友A:
NEWWIFI3信号不好就是最大的硬伤,所以虽然配置高,但是在二手市场价格很便宜。本来想弄一个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路由器信号不好CPU再快也没用啊,

网友:
如果这货降价到50左右可能有兴趣弄个来改改信号放大电路看看能不能玩玩,现在90的价位实在不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WWIFI3信号不好就是最大的硬伤,所以虽然配置高,但是在二手市场价格很便宜。本来想弄一个的,后来想想还 ...

要费时费力搞的,清理,刷固件,测试,找到合适的固件才会信号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费时费力搞的,清理,刷固件,测试,找到合适的固件才会信号好。

我看过一个帖子说新路由信号差主要是因为固件问题,挖矿的时候关闭无线信号反而 使得信号放大始终处于满负载运行,结果功率放大IC衰减了,但是不少评测用的是新机,信号也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一个帖子说新路由信号差主要是因为固件问题,挖矿的时候关闭无线信号反而 使得信号放大始终处于满 ...

另有据说,的确和挖矿有关,因为这个机型本来就是为挖矿而生,所以生产根本没做RF校准,因为RF校准很费时费力,既然挖矿用不到无线,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靠谱。

网友C(2020-02-26):
我的是1.1+版本,跟你的1.2一模一样,刷breed在刷老毛子固件,刷好老毛总在进breed里刷入修改过的eeprom目前稳定性跟K2P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1+版本,跟你的1.2一模一样,刷breed在刷老毛子固件,刷好老毛总在进breed里刷入修改过的eeprom目 ...

怎么分辨是1.1还是1.2呢,刚才某鱼掏了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分辨是1.1还是1.2呢,刚才某鱼掏了个

你淘的新3多钱?我也想入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淘的新3多钱?我也想入一个。

99掏的1.2版本,听说信号比其他版本要强,漏油少。。。昨天拆开看了,是1.2,但是也有少量漏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掏的1.2版本,听说信号比其他版本要强,漏油少。。。昨天拆开看了,是1.2,但是也有少量漏油 ...

现在家里主路由硬改的磊科285PB,这个路由搞不了其它固件,而且是100M,想弄个千兆的玩玩,觉得新3和小娱都不错,但是不知道刷哪个固件好?

网友:
漏油器,漏油器,不漏油怎么能叫路由器呢

网友:
1.1 1.2 1.1+ 其实都差不多,总结要想无线玩的溜,屏蔽罩加电容少不了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各种漏油

网友:
漏油的原因有二:一是硅脂不好;二是发热量大,散热又不好导致温度升高.

网友(2020-04-02):
K2T表示很淡定

网友:
放假搞了个新三矿机,别提了,跟K2P差别太大,刷了好些个固件,还是老毛子好用,散热屏蔽手头没材料也没改,就加了几个电容替换了K2P试用,以前用5G,现在只能连着2.4G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1+版本,跟你的1.2一模一样,刷breed在刷老毛子固件,刷好老毛总在进breed里刷入修改过的eeprom目 ...

今天乱逛~
呀,手贱了点了一下附件 ····35M····不在了!!!35M····不在了!!!35M····不在了!!!
气死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今天乱逛~
呀,手贱了点了一下附件 ····35M····不在了!!!35M····不在了!!!35M···· ...

没事,我今天的最后10M已经打赏给你补下,我也不小心搞过两次,为了下载那个U盘检测的软件搞了三次,不知现在要收35M币了,居然下来来还运行不了,有的电脑可以运行,现在的WIN7 X64每次解压就只能运行一次,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事,我今天的最后10M已经打赏给你补下,我也不小心搞过两次,为了下载那个U盘检测的软件搞了三次,不知 ...

谢谢回血·····
这新3的无线eeprom网上搜一大把··名式名样的都有··
坛子乱逛·习惯性的点了下····不需要确定·或认可····一下就扣了··没得任何商量···不下也扣~!
新3 信号是差·····再怎么改··还是差~!!···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