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巨龙1250w矿电不启动,fpc继电器规律动作故障。

楼主(2019-08-18):
请教各位高手:长城巨龙1250W矿电,2018年版本,故障现象:装上电脑,全电脑没有余电的情况下,比如断电几小时后,基本可以冷启动,但一旦关闭电脑,就不能马上启动,必须等几小时后才能启动,如果当时启动,电脑cpu风扇可以转,主板debug灯不亮,电源风扇也转,但据我观察,风扇供电是间歇性的,风扇只是在惯性下连续转动,转速不高,从光驱上也可以观察到,按下光驱出碟钮,光驱托盘会一顿一顿的出来,一次也就动作0.5厘米的样子。这时电源会有哒哒的规律声音,观察后发现是fpc继电器发出的,继电器在反复的动作,就是不能保持吸合。请问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电源配置:整流桥GBU1508 2颗,PFC开关管IXFH60N65X2,主电容智宝450V270uf 2颗,主开关G30N60E 2颗,同步整流管9992GP 7颗,FPC继电器型号宏发HF14FW 012-HS。

网友:
感觉是电容充放电问题,把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A:
检查下启动电容~

楼主:
今天再次带电测量了一下,3.3v,5v,12v都有输出,中间电压也有375V,就是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在0-7-11-15V间跳动,继电器反复动作,虽然有输出电压,应该带不起负载,没有找到合适的负载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启动电容~

启动电容是在那块立着安装的控制板上吗?

楼主:
高手老师傅们,给个建议吧,最好明确说明一下位置,谢谢!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再顶起帖子,求高手回答。

网友:
问问坛里专门修这种电源的那师傅吧,,自己搜索一下

楼主(2019-09-26):
问题目前仍然没解决,再顶起帖子,求高手回答。

网友:
冷机正常,热机不正常,可能是主电路电容问题,最好自己有表检查副电源电压,热机启动后,主电路电压,PG信号的时间

网友:
你好歹上个图啊,为了给你修电源我还能去买个矿龙电源回来拆开看吗?

网友B(2019-11-14):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带电测量了一下,3.3v,5v,12v都有输出,中间电压也有375V,就是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在0-7-11-15V间 ...

老哥,你解决了吗?和你同意的问题,短接好几次风扇才会正常转

网友:
在那块立着安装的控制板上附近的启动电容不够,我修过,旧电容可增大一点容量

网友C:
电容容量衰减了,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容量衰减了,换电容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目前按照您说的检查了一下,发现下图中控制板上C413电容在板测量容量只有16uf,我给它并连了一个同规格的电容,再次测量在线容量是116uf(图中电容左为-端),目前来看起码空载启动正常,如果要带负载,就的换到机箱上,我嫌麻烦,就没有弄,以后有机会闲了再弄。

PS:C413电容是一块蓝色的日本黑金刚,应该是16v100uf,因为位置限制实在是看不清楚,根据体积大小只能猜测。大体上与下图中红圈中电容一致。图是借用另一网友的,一并感谢!
具体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解决了吗?和你同意的问题,短接好几次风扇才会正常转

看贴,目前空载启动正常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可以帮助同样故障的人。

网友(2020-01-09):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可以帮助同样故障的人。

楼主,什么型号的电容确认了吗?我和你的电源一样的毛病

网友D:
楼主 我想你这个c413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呢 我拆下看是50v10uf 与c600完全不一样呢 c600 是16v 100uf
我的电源是矿场下来的 也是上电继电器一直循环 短接输出只有10.23v 左右 目前还在检修中

楼主(2020-03-07):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想你这个c413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呢 我拆下看是50v10uf 与c600完全不一样呢 c600 是16v 100uf
我的电 ...

那个位置不好拆旧电容,所以我只是根据电容外形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