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没有会修数字万用表或者懂原理的大神?老表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18):
一个万用表直流电压、电阻档正常,交流电压低一半左右,二极管凤鸣档短接响一下断一下,电容档不能用,电感档不能用,目测电阻没有坏的,三极管测过没有坏的,估计ic有坏,大神分析下可能是哪块ic坏了,主控7108,ic有lm324一块、tl072cp一块、tl062d一块、tl062c两块、14093b一块、4066bt一块,还有一块字被打掉了。主要在意电感跟二极管功能,请大神给分析一下,本想把ic全换,但是发现14093b不好买其它都好买,14093b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拆开洗一下刀盘,然后换个电池.还有故障就送修吧,国内几家大牌子的机器都可以免费给你修的,杂牌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洗一下刀盘,然后换个电池.还有故障就送修吧,国内几家大牌子的机器都可以免费给你修的,杂牌就算了 ...

刀盘处理过了不是刀盘的问题,滨江2000年的表,不算杂牌,但是现在这厂估计找不到了

网友B:
先说什么型号?

网友:
sdlihe变成cjlihe

网友C:
貌似  交流  电容  电感  蜂鸣都跟运放有关!可以替换法其实,也没几个芯片,都是常见的!

网友:
14093B  斯密特触发器  好像是把信号变成方波

网友D:
主控肯定没坏,直流和交流后端.电路是共用的,电阻和导通档电路也是共用的.坏的应该是前级的运放一类的,比如交流是经过整流的,如果坏一个整流管电压肯定会低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  交流  电容  电感  蜂鸣都跟运放有关!可以替换法其实,也没几个芯片,都是常见的! ...

谢谢大佬,运放已经买了,收到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肯定没坏,直流和交流后端.电路是共用的,电阻和导通档电路也是共用的.坏的应该是前级的运放一类的,比如 ...

谢谢,运放已经买了,收到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什么型号?

滨江9929b,属于百度都搜不到机器

网友E:
交流低一半估计062坏了,但是电容电感不能测就比较麻烦了,072,14093,4066都有可能坏,还是别修了,比较浪费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低一半估计062坏了,但是电容电感不能测就比较麻烦了,072,14093,4066都有可能坏,还是别修了,比较 ...

没事,主要是un7108主控没问题,其它的都不麻烦,14093不好买,坛友说hef4093跟14093一样,所有的芯片都买了,收到后换上试试

网友:
是个大工程,祝早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