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锐捷RG-EAP101 86款AP拆解

楼主(2019-08-18):
看图

外观正面忘记拍摄了
看正面拆开吧
正面拆开后上层pcb板

高通 qca9531
    24Kc MIPS处理器,64 KB I-Cache和32 KB D-Cache,工作频率高达650 MHz

      外部16位DDR1,工作频率高达200MHz,DDR2工作频率高达300MHz(*注意对于DDR2设计,Qualcomm Atheros建议使用4层baord。有关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见80-Y6755-1_A_Using_DDR2_on_QCA953X_Designs.pdf)

      外部SDRAM接口,工作频率为166MHz

      SPINOR闪存支持

      10/100以太网交换机,带有四个IEEE 802.3以太网LAN端口和一个WAN端口

      802.3az节能以太网兼容

      PCIExpress 1.1接口

      一个内置MAC/PHY的USB 2.0控制器支持主机模式

      完全集成的RF前端,包括PA和LNA

      可选的外部LNA/PA

      25MHz参考时钟输入

      1.2V开关稳压器

      采用动态时钟切换的高级电源管理,适用于超低功耗模式

flash 25q64              8M
ram w9751g6kb-25  64M
上层版背面

母座和下层版连接
下层板图

后背图

网友:
我这有个h3c的貌似长得很像啊

网友A:
2.4G单频300M,百兆网口,现在看来有点慢了。因为家用光纤宽带对外也普遍200M了,内部都千兆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单频300M,百兆网口,现在看来有点慢了。因为家用光纤宽带对外也普遍200M了,内部都千兆走线了 ...

嗯确实   像面板ap  我个人认为需要千兆有线接口 最低1200m 速率的 ,最好直接把2.4直接关闭了 用5g  家用全覆盖·

网友B(2021-01-05):
这个,楼主最近还在论坛吗?这玩意俺捡了两个,准备挂在TP450G路由下面,不知道怎么使用,只要更改AP的名字及密码,手机就无法通过他上网,能链接,就是不能上网,电脑链接有时候能上网,不知何故?有详细的操作文档吗?
是不是上级必须要锐捷的路由管理?

楼主(2021-02-25):
引用 网友B:
这个,楼主最近还在论坛吗?这玩意俺捡了两个,准备挂在TP450G路由下面,不知道怎么使用,只要更改AP的名字 ...

配套锐捷路由器 eg20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