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电源必须有假负载电阻才行?

楼主(2019-08-18):
如题.有一些电源,尤其是大功率电源.输出端都有一个假负载电阻.尤其是国产电源喜欢带上假负载电阻.

价格贵一些的高级一点的电源.往往就基本都不这样设计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开关电源有最小负载的要求,不然无法维持振荡。最小占空比的时候,还是有输入能量的,但是输出能量无处释放,就会导致输出电压慢慢升高,电源不稳定,无法稳压。新技术去掉这个最小负载,是在空载的时候部分周期停振,实际还是有一定负载的,比如指示灯。通常功率越大的开关电源,空载功率越大,这个无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有最小负载的要求,不然无法维持振荡。最小占空比的时候,还是有输入能量的,但是输出能量无处释放 ...

我在追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1.空载功耗用功率插座测量2w是不是正常的?
因为测普通手机的电源,空载时候都是0w,老式rcc电源有0.6w的功耗

2.有些电源,为什么空载功耗是不稳定的呢?
把手里电源都测试了一次.发现有个别几个,空载时候电源有一点啸叫(耳朵贴着才能听到)
空载功耗在1.3-3w之间一直跳动

其他大多数电源空载功耗都是稳定的,假如插上显示1w,就一直都是1w比较稳定也没有啸叫
这又是为什么呢?

谢谢,期待您能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追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1.空载功耗用功率插座测量2w是不是正常的?

空载2w那要看是多大的电源,上百瓦的空载2瓦很正常。当然也和电源结构有关。空载有声音的那是电源的工作频率发生了变化,有些是芯片自动控制的,有降低待机功耗的设计。空载功耗波动的如果是比较先进的芯片控制的电源,倒是有可能出现。RCC以及传统的开关电源芯片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不正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2w那要看是多大的电源,上百瓦的空载2瓦很正常。当然也和电源结构有关。空载有声音的那是电源的工作频 ...

我想问这个是5v 14a的电源,空载一直电压变化.我买了两个,型号一样日期不一样.另一个生产日期较早,那个不会空载功耗一直变,一直稳定在2w,这个是1.3-3w一直变,啸叫声音也不太一样,会有一声突然高的变化(有规律的,大概每一秒高一次).14年生产的,另一个是12年,大概都不是rcc的.
rcc那个0.6w的是5v 2.5a的一个电源.很老的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