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第三代i5-3570电压

楼主(2019-08-18):
我有一台惠普Pro 3380 MT的台式电脑,主板是富士康代工的,CPU是第三代i5-3570,今天无意中用CPU-Z检测时发现核心电压居然高达2.232V,简直惊呆了,用HWMonitor检测,数据太多,也看不太懂,但电脑运行正常,温度在40°左右,不知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检测图。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只要不烧机就正常,有的主板检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烧机就正常,有的主板检测不准的,

运行是正常的,就怕哪天把我的CPU烧了。

网友B:
主板传感器报告的电压经常不准,万用表直接测供电引脚才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传感器报告的电压经常不准,万用表直接测供电引脚才是准确的

你说的方法对小白来说比较困难。

网友C:
I5 3570夏天40度很正常,随便用用就上50度,原用装风扇,正常50度,

我用的3450,就这样,挂QQ不动40+度,用的35元带铜片的散热器,用三根热导管的能再降个两三度,

网友D:
不可能这么高,进bios里看看

网友:
嘿嘿 我 主板+12V 检测 1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I5 3570夏天40度很正常,随便用用就上50度,原用装风扇,正常50度,

我用的3450,就这样,挂QQ不动40+度, ...

对,40°左右是正常的,但电压显示这么高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这么高,进bios里看看

进BIOS了,但富士康代工这主板BIOS非常简单,根本就没有电压这一项。

网友:
下面的HW检测的核心电压不是0.9么,你那2.3的是主板供电电压。

网友:
11楼正解或者去bios看,这种板子能看到的话

网友:
看看官网有没有BIOS更新,刷最新版的试试

网友:
进入bios 里边的健康监控查看,软件可能对io芯片识别有误造成电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