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夏新Y1运动无线蓝牙耳机

楼主(2019-08-18):
淘宝14.9元包邮买的,立体声的,续航时间很长,充满电听音乐,累计听了9.5小时还有电。音质就不做评论了。

杰里的芯片

电池无标的,尺寸大约是3*10*34mm

网友A:
以前买过杰理芯片的,底噪太严重;
电池没有保护板,千万注意充电,最好只插电脑充电,转灯马上拔,试过用快充,一不小心电池就充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杰理芯片的,底噪太严重;
电池没有保护板,千万注意充电,最好只插电脑充电,转灯马上拔,试过用 ...

这个就是杰理芯片的,只是好一点的杰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相当的垃圾,应该是我买过蓝牙耳机里最差的一个,音质不说了,最大的问题是延迟非常严重,听歌可能好点,看片完全没办法忍受。另外里面的语音提示简直是智障,不受音量控制的,声音非常大,经常吓一跳。

网友(2019-10-02):
9月底买的,翻车,单声道的了

网友:
我买的比这个好一点,有记忆还的。,金属耳机。音质也是相当的差。,电池经常插在上面,没有管的。意思很容易坏

网友(2020-08-21):
楼主,耳机链接还有吗?我就是想淘一款续航时间长的,谢谢

网友(2020-10-29):
电池型号知道吗?有一个,想拆电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