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秤显示屏却笔画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08-19):
电子秤显示屏却笔画是哪里的问题。
是显示板的问题还是里面芯片的问题,
我猜测显示屏出问题的几率大些,求证大家一下。

网友A:
一般是斑马线与屏幕连接处接触不良,还有些是千层饼(导电橡胶)与屏幕接触不良,但也有些是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斑马线机会很大

网友:
一般都是排线的问题(有斑马纸的,有导电橡胶的,还有带插座的排线的……)

网友:
开机状态按压排线接头部分试试

网友:
排线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斑马线与屏幕连接处接触不良,还有些是千层饼(导电橡胶)与屏幕接触不良,但也有些是与主板接触不良造 ...

这种是硬连接的,带针脚的那种。

楼主:
这玩意儿油费超过硬件

网友:
只有逐项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