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带传感器的减速电机

楼主(2019-08-19):
哈哈,最后一个拆品了,没东西可拆的了,各种收货渠道都断了,
以后真的人艰不拆了

以前见过吧,但是没拆开

真的很难拆,只能暴力,这是换向器和传感器光栅

但是转子拿不出来

碳刷

拆的时候弄得变形了

这是接收窗,里面有收发管

最后安装回去,通电可以转动,就是一个减速器

减速器和电机连接部分,是用的固定销,暴力之后

三个固定销

减速器内部

行星减速器

内壁及销子孔,都暴力变形了

塑料的齿轮

连接盘

是二级减速

装好的样子

拆下这个塑料座,看卡能不能拆下电机转子
塑料座插入销子,都被破坏了

必须拉掉这个齿轮才行,没工具,算了

网友:
看来是没啥可拆的,帖子的质量挺好,图片清晰。你还可以给别人加分

网友A:
看电机减速挺好,可以改造的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减速挺好,可以改造的电钻。

齿轮塑料的,能行吗

网友:
貌似反射式光栅

网友B:
可以再买其它的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买其它的拆

哈哈,买也得有价值吧,现在地摊上的东西我一般都看不上了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尼龙齿轮静音

网友C:
没拆的没事儿你可以接着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的没事儿你可以接着水啊~

哈哈,好的,多谢专家给我指出明路

网友:
电机的电刷在轴承最外侧比较少见,大多数电刷在轴承内侧,另一个输出轴连着编码器。

网友D:
尼龙齿轮?还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龙齿轮?还是塑料的?

统称塑料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是公司检测设备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