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国际大牌这质量

楼主(2019-08-19):
公司十一台联想一体机,2台4030、8台5030,一台忘了型号。其中一台过保之前硬盘换了(还好是过保之前)、两台电源坏,四台显示屏最上端有红线,有一台第一次发现较严重的以重金换了显示屏。

下面看看所谓国际品牌【电源】做工如何。

网友A:
都只剩下联想了还大牌,这个是最不能买的品牌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只剩下联想了还大牌,这个是最不能买的品牌之一

三年多前刚找办公室,直接全联想,现在看着电脑就各种“联想”了

网友B:
做工不错啊,那么容易坏么,我12年买的联想笔记本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C:
单位以前配置的清一色联想商用机,七八年了还在服疫,还用的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以前配置的清一色联想商用机,七八年了还在服疫,还用的xp系统

Lenovo是越来越LOW了,想想以前Legend的时候,那机箱铁皮厚度就能让我服服的。
可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啊,那么容易坏么,我12年买的联想笔记本现在还用着呢

是看着很精致,可是质量不敢恭维。
(也有可能是联想的质检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enovo是越来越LOW了,想想以前Legend的时候,那机箱铁皮厚度就能让我服服的。
可现在。。。 ...

那时品牌机能卖组装机3个价,不过铁板材料钱差异真没那么大,能挣1毛决不挣9分的时代都一个德性.

网友:
好惨,安慰,渣想

网友D:
联想是真不行,手上一台笔记本刚过保屏幕就有竖线了,还经常开不了机,查了下开不了机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是真不行,手上一台笔记本刚过保屏幕就有竖线了,还经常开不了机,查了下开不了机是通病 ...

开不了机是不是哪里虚焊了?查查电源电路。

网友E:
联想的质量真不如DE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质量真不如DELL

DELL质量还可以,我还是很怀念Compaq。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不了机是不是哪里虚焊了?查查电源电路。

不是虚焊,在特定条件下会开不了机,是设计缺陷,我那代的联想本子几乎100%中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质量真不如DELL

两个垃圾,一个比一个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质量还可以,我还是很怀念Compaq。

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康柏

网友:
看这样子还没上船靠谱

网友:
你这电源是进水了。。。

联想虽然不研发,请的设计方生产厂是一流的,质量还行的。

网友:
這種一體式太多壞電容,拆開了想還原基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质量还可以,我还是很怀念Compaq。

确实不错,翻出一个小服务器是这个牌子,现在试了试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