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卸个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2019-08-19):
没开箱的华为以太网交换机,好奇,拆开看看
安装说明书。

开箱,包装挺好的。

铭牌数据。

24口的。

华为标志。

开盖,内部图,先看电源。

电源输出数据,用帖纸标在滤波电容器上。

好多透明玻璃条,原来是LeD导光柱。

好多芯片,不知用途,还有几个,带散热器,型号盖了,看不到。

小风扇,只有一只,散热不太好吧?

电源和主板的在接插头。

主控芯片,帖纸标注。

黄色的是啥电容器?

卸下一组导光条,下也是LeD。

一排LeD指示灯。

电源详细数据。

附件。

网友A:
一看板子就是好东西啊!

网友B:
我都挑无风扇的型号买。恶劣环境里无风扇的反而更长久。

网友C:
楼主,你说这是24口的?????????我数了,是48+4+1口啊。。。 查了下参数,是百兆。。。。

网友:
2009年生产的?真是老呀

网友D:
应该是多年前的产品了,对标思科的2950

网友E:
楼主的数学老师哭晕在厕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板子就是好东西啊!

好东西也没用,用的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挑无风扇的型号买。恶劣环境里无风扇的反而更长久。

毕竟有风扇的散热好点吧?这么大,家庭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西也没用,用的上吗?

有人需要但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这是24口的?????????我数了,是48+4+1口啊。。。 查了下参数,是百兆。。。。 ...

单位的,新的没用过,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多年前的产品了,对标思科的2950

是老东西,没大的用,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数学老师哭晕在厕所

咱没上过学,三年小学,最不喜欢123456789十鸡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毕竟有风扇的散热好点吧?这么大,家庭用不上。

就性能来说,有风扇的比无风扇的强,可以更高主频。但是就稳定性来说,无风扇的更稳定(厂家高温测试通过)。风扇带来风的同时会带来尘埃和静电。如果保证温度湿度洁净度。那有风扇的稳定性也很强(风扇降频运行)。
不跟家用产品比,家用产品比如路由器。小CPU还要带web服务,小内存还要带防火墙功能。不死机才怪。

网友F:
公司用的吧,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性能来说,有风扇的比无风扇的强,可以更高主频。但是就稳定性来说,无风扇的更稳定(厂家高温测试通过 ...

谢谢大师的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司用的吧,好东西。

是公司,单位里用的,没用过,家庭用不上,还不是废品?

网友G:
做工还是不错的,搭建测试环境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还是不错的,搭建测试环境很合适

测试环境?有啥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