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海尔空气净化器KJ-F200EA,过程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楼主(2019-08-19):
就是之前老爸捡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828
外观啥的都正常,就是关机后风扇一直转

当时啥都没有,从现象初步判断是风扇驱动的双向SCR挂了
关机后风量很大,就按板子上大的撸了BT134

某天过去,就开修

关机仍然有风,没恢复

板子

这个BT134是重点怀疑对象

BT134资料

G对T1应该是个二极管结
测试新撸的确实如此,压降0.75V

在板测试一下疑是问题件的G对T1
压降只有0.6V,偏小了,应该是有问题

反向测试,不该有压降呢

拆下来检查

G对T1依然只有0.6V

T1、T2不通,感觉又是正常的

不管了,换上新的BT134
结果,故障依旧

好吧,继续分析
断开BT134的G极限流电阻,故障依旧

甚至断开T2,关机风扇还是转

看来真不是134的问题了

楼主:
关机风扇转,肯定和这几个双向硅有关系
挨着测一下它们的T1对T2
静音档和低档OK

高档也OK(就是换BT134那一路)

就是中档异常

没想到坏分子就躲在身边,拆下来

型号:1A60,1A、600V的双向SCR

测试裸件T1、T2,依然呈通态

再测试主机,关机状态确实不转了

低档风机转

中档不转,那是因为没SCR了

没想到坏的是1A60,所以没撸
手上只有当做坏件被换下来的BT134
那就换上去试试

中档有风了

装好壳子,最后用纸巾验收一下
关机,无风

开机有风

这次维修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呀!
其实本就是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的判断又碰巧遇到不同BT134的差异,导致认为就是134问题
找到是1A60问题时又没维修件,只好用134代替
主要还是经验主意害人!

网友A:
旁边四个TO-92的应该还有可控硅吧,查查旁边的看,感觉这东西是不是还有一路气泵吹负离子的?也许是那一路。

网友B:
电风扇TO-92的可控硅可是故障最高发的元件,我一般都是一次买10只97A6留着备用

网友C:
1a60功率太小容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四个TO-92的应该还有可控硅吧,查查旁边的看,感觉这东西是不是还有一路气泵吹负离子的?也许是那一路 ...

嗯,坏的就是134边上那个小可控硅
这个没气泵,负离子靠风机吹

网友D:
精彩维修,
超出额度。。。。。

网友E:
换了没好就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F:
难道是中低档用1A60,高档用BT134?

网友G: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60功率太小容易穿~

估计还是电流大了发热厉害,因为坏的是中档那颗

网友:
顺便空气净化器不可再生耗材滤网贵是个问题,好像工业的除烟机,尽量采用可清洗再生的滤网。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支持这样的经验分享贴,共获提升,抵制当这里是朋友圈秀成果的不正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风扇TO-92的可控硅可是故障最高发的元件,我一般都是一次买10只97A6留着备用 ...

偶还在用非遥控的落地扇,感受不到双向硅烧掉的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彩维修,
超出额度。。。。。

其实原因很简单,各种差池导致折腾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没好就不是它的问题

是的,就是想再确认一下,好死心

网友:
还好,成功修复了

网友:
元首:提示信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中低档用1A60,高档用BT134?

是的,就是这样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嗯嗯,当时是有这感觉